[STM32G4] 请教:关于STM32G4XX系列GPIO位带操作

楼主(2022-12-06):
如题:

如题:请教下,在STM32G4XX系列里面,GPIO挂载在AHB2总线上面,地址在0x4800 0000.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STM32G4XX不能够在像STM32F1XX STM32F4XX 那样对GPIO进行位带操作呢?
还请各位专家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G4系列属于M4核,它跟其它M4核的F4系列一样也支持BIT-Banding操作。在G4系列的参考手册的2.3章节有明确介绍。

网友B:
楼主推测的应该没错,资料里明确显示了外设的位带宽度只有1M,没有到达GPIO的范围。

网友C(2024-07-28):
在 STM32G4 系列中,GPIO 的访问方式确实与 STM32F1 和 STM32F4 系列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位带操作方面。

网友C:
位带操作是 ARM Cortex-M 系列处理器的一项特性,它允许通过特定的地址映射对单个位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C:
在 STM32F1 和 STM32F4 系列中,GPIO 控制寄存器的地址在 AHB 总线上,且这些寄存器可以通过位带操作来简化对 GPIO 位的操作。

网友C:
GPIOB 的控制寄存器地址在 0x40010C00,其位带别名区域则在 0x42000000 到 0x4201FFFF 之间。

网友D:
在 STM32G4 系列中,GPIO 的寄存器地址在 AHB2 总线上,例如 0x4800 0000。虽然这与 STM32F1 和 STM32F4 系列的地址范围有所不同,但位带操作在 STM32G4 系列并没有直接支持。

网友E(2024-10-11):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F: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G: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H: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I: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J: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K: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L: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M: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