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一下:对于STM32G4系列的MCU,其GPIO的位操作,是否还支持位带操作。(bit banding)

楼主(2022-12-06):
AN, GPIO, IO, MCU, ST
看STM32G4的memory map。GPIO是挂在AHB2总线上的。 但是手册里面没有明确找到,其别名区的起始地址。
故此,提出请教。

网友A:
位带操作是ARM内核的功能,按照M3/M4权威手册的说法,0x20000000~0x200FFFFF和0x40000000~0x400FFFFF这两个区域才支持位带,G4的AHB2,地址是0x48000000,大概率是不支持位带的

网友B:
位带应该是内核的功能

网友C(2024-10-11):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D: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E: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F: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G: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H: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I: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J: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K: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L: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