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IIT6串口2跟第三方设备通讯。插上USB就可以通讯,不插USB就通讯不了,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2022-12-06):
stm32H743IIT6串口2跟第三方设备通讯。插上USB就可以通讯,不插USB就通讯不了,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A:
既然能有数据出来,那简单调试一下看,先一个字节,再发多个字节,看看是不是哪个逻辑上相关冲突了。

网友B:
是不是有逻辑冲突啊

网友C:
检查地线连接,是不是地线没有连接正确。

网友D:
先排除硬件问题,比如串口发送,看看每一级的波形是否正确,对比插USB和不插有什么区别

网友E(2024-10-11):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F: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G: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H: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I: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J: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K: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L: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M: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N: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