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是否有详细的ST60A2G0数据手册

楼主(2022-12-06):
官网上只是ST60A2G0的手册摘要,是否有详细的数据手册

网友A:
这官网都没有的话,估计找到可能性不大

网友B(2024-10-11):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C: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D: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E: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F: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G: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H: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I: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J: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K: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