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话说KungFu8的编译器可以像Keil一样用文件夹分类吗?

楼主(2022-12-06):
我在项目下面新建源文件夹或者文件夹都不行,源文件夹之间不能互相用.h文件

楼主:
类似于这种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呢 ,试试就知道了   而且文件夹分类很有必要,不分类就比较乱

网友B(2023-01-05):
kungfu的编译器可以独立于keil来使用的吗

网友C:
这样的话 就需要复制很多相同的头文件不同的文件夹哈

网友D: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楼主这样按类别分会报错吗

网友E:
可能楼主把路径搞错了吧   应该可以按照分类来的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楼主不能正常使用 请帖一下报错信息

网友G:
贴一下报错信息吧 有可能并不是因为文件位置导致的呢

网友H:
这个KungFu8的编译器没有使用过。

网友I:
直接拖入到文件夹,是不是直接分类?

网友J:
应该可以的,这个应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