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60A2传输距离、隔离度、对位容差等探讨

楼主(2022-12-06):
ST60A2传输距离、隔离度、对位容差等探讨
ST60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基于60GHz的非接触式连接器产品。

客户在使用ST60A2时经常问的几个问题是ST60A2的传输距离有多远、使用多对ST60A2时的最小间隔(隔离度)是多少、以及ST60A2容许的最大对位容差是多少。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三个问题。

1、ST60A2的传输距离

理想空间的距离损耗由FRIIS公式决定,我们忽略公式细节、中间步骤,直接给出如下图1的结论。ST60A2的工作距离一般在1cm到10cm之间。从下图1的数据看,1cm的空间损耗是28dB,10cm的空间损耗是48dB。ST60A2无线系统的传输能力能补偿多少空间损耗,ST60A2就能传输多远距离。
表征无线传输能力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链路预算。ST60A2无线系统的链路预算由三部分构成:ST60芯片的链路预算,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三部分相加就是整个ST60A2无线系统的链路预算,进而可以推算出ST60A2的传输距离。

下图2是ST60A2芯片的链路预算。我们可以看到ST60A2在不同传输数据速率下链路预算是不一样的。速率越低,链路预算越大;速率越高,链路预算越小。速率从最低的10Mbps到最高的6.25Gbps,链路预算典型值从33dB下降到22dB。在后面的例子中,我们以中间速率3.125Gbps为例来计算传输距离。在3.125Gbps速率下,链路预算典型值是28dB。
ST60A2芯片配套的天线有两种,一种是PCB印制板天线,另一种是Radiall公司的号角天线模组。下图 3是两种天线的性能总结。

PCB patch天线是面对面辐射,像两片汉堡包上下夹在一起那样。Radiall号角天线是边对边辐射,像两本书并排放在桌面上那样,向侧方辐射。天线增益可以把它理解成聚拢无线电波的能力。天线增益越高,越像聚光手电筒,光亮向两旁发散得少,光亮照射得远,但是照亮面积小。天线增益越低,越像散光手电筒,光向两旁发散得多,光亮照得不远,但是照亮面积大。

这个概念比较重要,是我们后面讨论两对ST60隔离间距和错位多少的理论基础。

PCB天线的增益不大,只有3dBi。Radiall号角天线的增益比较高,有9dBi。另外仔细观察Radiall号角天线的外形,左右两个天线不一样。它们一个是水平极化天线,另外一个是垂直极化天线。极化天线只能接收相同极化方向天线发射的电磁波。水平极化天线只能接收水平极化天线发射的电磁波,不能接收垂直极化天线发射的电磁波。垂直极化天线也是相同的情况。所以两对ST60分别采用水平极化天线和垂直极化天线,并排放置可以极大减少间隔距离。PCB天线没有Radiall号角天线的这种双极化隔离优势,所以间隔相比Radiall号角天线要远的多。
如果ST60A2收发芯片都采用PCB天线,那么无线系统的链路预算是28+3+3=34dB。

我们对照查找图1的表格,34dB链路预算可以传输2cm距离。

如果ST60A2收发芯片都采用Radiall号角天线,那么无线系统的链路预算是28+9+9=46dB。

我们对照查找图1的表格,46dB链路预算可以传输7cm距离。

如果系统的传输速率变高或者变低,可以查找图2表格的芯片链路预算数据,进而按照以上方法推算出传输距离。

2、两对ST60A2的间隔距离是多少
从前面的天线介绍可以知道,Radiall号角天线相比较PCB天线在间隔距离方面有两点优势:
1 天线增益高,能量向两侧发散得少;
2 有双极化隔离的优势。

所以Radiall号角天线相比较PCB天线间隔距离要小的多。这里直接给出结论:PCB天线中心到中心间距最小要1.5cm,并且一般要额外采取隔离措施,比如两PCB天线之间增加吸波材料;Radiall号角天线中心到中心间距1cm,不需要额外隔离措施。

如下图4是两对ST60A2的无线传输模型,显示了传输距离,隔离距离,有用信号,干扰信号的具体含义。在ST60A2芯片的接收端要求信噪比(有用信号/干扰信号)大于15dB。

3、ST60A2支持的对位容差(错位)是多少

对位容差是指考虑到实际的设计、生产等因素,收发天线不能完全正对,存在一定的偏差。

号角天线在传输距离和隔离间距方面有优势,在支持错位方面反而是劣势。因为PCB天线向旁边“散光”比较多,照射面积大,所以它相比Radiall号角天线支持错位尺寸要大。支持的错位大小和传输距离、数据率都有关系。

这里只能给出大概的经验估算:PCB天线错位大概在+/-4mm左右,Radiall号角天线错位大概在+/-2mm左右。

网友A:
天线增益是越高越好吗

网友B(2024-10-16):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C: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D: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E: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F: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G: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H: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I: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J: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K: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