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7 Tim7

楼主(2022-12-06):
GD32F307 Tim7 寄存器写不进,是不是时钟开关写错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F307RC和F307VC是没有TIMER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F307RC和F307VC是没有TIMER7的

文档有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F307RC和F307VC是没有TIMER7的

还要问一下,F307RC HXTAL可以用8M,然后系统时钟120M吗?
好像时钟修改不了

网友B:
是寄存器的值改变不了吗?

网友A:
datasheet,第2章的device information,有个大表格,每个型号具体有几个外设都列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问一下,F307RC HXTAL可以用8M,然后系统时钟120M吗?
好像时钟修改不了

需要把gd32f30x.h里的HXTAL_VALUE宏定义由25M改成8MHz,然后把system_clock_120m_hxtal()函数里配置RCU_CFG1那里,RCU_PREDV1_DIV5改成RCU_PREDV1_DIV2,RCU_PREDV0_DIV10改成RCU_PREDV0_DIV8,这样就变成 (8M/2)*8/8 = 4M,然后RCU_CFG0那里保持30倍频不变,4M*30=120M

网友C:
时钟就算不开启,寄存器的值应该都会被修改。只是外设不会有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时钟就算不开启,寄存器的值应该都会被修改。只是外设不会有动作。

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外设都是要先开时钟才能写寄存器的,不开时钟写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外设都是要先开时钟才能写寄存器的,不开时钟写不进去 ...

请问一下12Bit ADC 和DAC最高采样率多少,GD32F307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12Bit ADC 和DAC最高采样率多少,GD32F307RC

datasheet上ADC最高是2.86Msps,DAC没写

网友D:
是不是寄存器写错了?或者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外设都是要先开时钟才能写寄存器的,不开时钟写不进去 ...

是这样吗?还真没太注意这回事。

网友E:
楼主之前是用STM32F107RCT6的吧,是否试下我们的呢,软硬件都兼容,型号CKS32F107RCT6,有需要联系:sales30@hlj-ic.com,手机19866620108

网友F:
是寄存器写错了吗?

网友G:
这种情况下感觉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H:
tim7的哪个寄存器写不进去啊 有些寄存器的位是只读的

网友I:
是不是代码时许有问题 先配置时钟需要

网友J:
原来不同模块的初始化还得讲究一个先后的顺序啊

网友K:
即便是不进行配置,在初始状态的话 时钟是不是也应该是开启的啊

网友L:
我们看到的历程里边 经常有不对时钟进行初始化的  那么这种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外设都是要先开时钟才能写寄存器的,不开时钟写不进去 ...

那如果我并不对时钟进行任何初始化操作呢 是不是默认开启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那如果我并不对时钟进行任何初始化操作呢 是不是默认开启的啊

绝大多数外设时钟默认都是关闭的,具体你可以看手册RCU_AHBEN,RCU_APB2EN,RCU_APB1EN这几个寄存器的复位值

网友N(2023-01-06):
这个有7个定时器吗?

网友O:
这个最大是定时器6吧。

网友P:
开启了定时器7的时钟了吗

网友Q:
你看看手册怎么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