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Buildroot中有勾选jpeg support,但仍会提示WARNING

楼主(2022-12-06):
Buildroot中有勾选jpeg support,但仍会提示WARNING:

erroneous pipeline: no element "jpegparse"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在docker中编译buildroot

网友B:
Plugin-bad 裡面有 jpegformat, 在 buildroot menuconfig search /  “jpeg”, 找到 GST 裡面的 JPEG 相關全部打開試看看

网友C:
Plugin-bad 要開,因為 nufbdevsink 會用到

网友D:
如果仅仅是警告的话 完全可以忽略 如果能正常运行就行

网友E:
一定要勾选jpeg support这个选型吗 它关系到什么呢

网友F:
buildroot顶层目录输入 make menuconfig命令,进入配置界面

网友G:
复制 libjpeg 相关的库文件和头文件到系统交叉编译工具链

网友H:
如Custom toolchain,在Toolchain origin中选择Pre-installed toolchain,后面编译时,buildroot将会根据Toolchain path找到我们的交叉编译工具

网友I:
查看是否支持jpeg gd_info(); 如果JPEG Support不为1则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