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中断里出现了switch或if语句中未处理的状态时,会导致死机。

楼主(2022-12-06):
收到几个数据后,I2C死机。

void I2C_SlaveTRx(uint32_t u32Status)

{

     ...

    if(u32Status == 0x60)

    ...

    else

    {

        /* TO DO */

        printf("Status 0x%x is NOT processed\n", u32Status);

}

}

网友A:
感觉像是中断旗标未清除所导致的现象

网友B:
IIC死机?就是程序能正常跑IIC不通讯了?

网友C:
你这是从机IIC?死机的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D:
I2C 通信函数中不能嵌入标准的 printf 函数,除非自己改写poll模式的打印函数为DMA或者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

网友E:
如果有未判断的state code,可以看i2c state列表,後续看什麽事件发生,再作相对应的处理

网友F:
增加case,或者在default里重置I2C外设。

    else

    {

        /* TO DO */

        printf("Status 0x%x is NOT processed\n", u32Status);

        I2C_Close(I2C0);

        I2C0_Init();

}

网友G:
非常不建议楼主在iic的中断里边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I2C 通信函数中不能嵌入标准的 printf 函数,除非自己改写poll模式的打印函数为DMA或者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 ...

为什么iic函数中不能嵌入标准的printf函数呢?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网友I:
可以先把中断里边所有数据处理的函数都屏蔽掉试试看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J:
我觉得是因为在中断里边做if   else语句导致时序不稳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是因为在中断里边做if   else语句导致时序不稳定了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中断卡死了

网友L(2023-01-10):
楼主这个貌似就是在中断里面出问题了,楼主可以去掉中断放在外面确认一下,应该就会没问题

网友M:
中断旗标未处理吧。而且可不建议这么处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非常不建议楼主在iic的中断里边进行数据处理

确实在终端里面进行数据处理会出很大问题,有时候整体就会出问题

网友O:
建议楼主通信数据和算法分开,中断里面只做数据算法,这样不会影响原始数据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