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简述linux相关指令

楼主(2022-12-06):
在学习Linux前需要知道的一些简单知识:1、linux主要特征 :一切皆文件(目录、硬盘等都是文件),一切皆指令;硬件都在/dev 目录,如硬盘、U盘为/dev/sd[a-d]; /dev/sr0(/dev/cdrom)是光驱的设备名(df命令查看),为设备文件,代表的是光驱本身,得把这个设备挂载到目录下(一般为/mnt)(文件系统的临时挂载点),才能对设备上的文件进行读写等操作;
2、不懂的命令 :man 命令(查用法、全称),只记得关键词,可用man -k 关键词;
3、Linux命令常用结构 :Command [-option] [argument]
     A、Command:即是要运行的命令的本身,说白了就是一个软件(程序);
     B、Option:是选项(可选),选项是控制命令运行状态和行为的(可多个选项一起,如df -hT);
     C、Argument:是参数(可选),是命令要操作对象如文件、路径、数据、目录等;
4、在指令的第一部分按[tab]键一下为[命令补全],两下为所有命令选择,在非第一部分按[tab]键两下为[文件补全];
5、linux命令区分大小写;

下面说一下常用的文件和目录的指令:
        cd:是Change Directory的缩写,用来切换工作目录,语法:cd [相对或绝对路径或特殊符号]
  • cd :进入该用户的主目录 ~(root用户为/root,其他用户为/home/用户名)
  • cd .. :返回上一级目录(注意要空格)
  • cd - :返回上次所在目录
  • cd / :返回根目录 (绝对路径)
  • cd ./目录1/目录2 :进入当前目录下的子目录(相对路径)
  • pwd :显示工作路径(Print Working Directory 的缩写)
    ls:是List的缩写,用于列出目录下的文件,语法:ls [选项][目录或文件名]
  • ls -a :列出文件下所有的文件,包括以“.“开头的隐藏文件
  • ls -lh *.log :列出文件的详细信息(.log结尾,*为通配符代表任意多个字符)
  • file 文件或目录 :显示文件的类型(目录、text、zip、shell脚本等)
  • mkdir dir1 :创建目录(dir1)(mkdir为make directory的缩写)
  • mkdir -p ./dir1/dir2 :递归创建目录(-p:父目录不存在时,同时建立)
  • touch a.txt :创建文件a.txt
    rm:可以删除一个目录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也可以将某个目录及其下属的所有文件及其子目录均删除掉; 语法:rm (选项)(参数)(注:如果参数中含有目录,则必须加上-r选项);
  • rm 文件 :删除文件
  • rm -r 目录或文件 :删除目录(及目录下所有文件)(非空也可以)
  • rm -rf 目录或文件 :强制删除,如:rm -rf * 为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
  • find -inum 1842601 -exec rm -rf {} ; :删除乱码文件或目录(会提示找不到此文件或文件夹但其实已经删除了)(上传中文文件会乱码,rm命令删除不了)(先使用ls -i命令找到inode,即文件或目录前面的数字字符串,如1842601;)
    mv:是move的缩写,可以用来剪切移动文件、目录或者将文件改名;

语法:mv 源文件 目标文件(改名)或目录(移动);
  • mv a b :移动或者重命名一个文件或者目录(存在即移动目录或覆盖文件,不存在即改名)
  • mv /opt/git/g /opt/a :移动g到opt目录下并改名为a(a目录不存在,若存在则为移动g到a目录下)
  • mv -t ./test a.txt b.txt :移动多个文件到某目录下
    cp:复制文件或目录;cp命令可以将单个或多个文件复制到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下;

常用:cp -ai 文件或目录 目标目录;
  • cp -ai /opt/abc /opt/git/ :复制abc目录(或文件)到git目录下(选项a表示文件的属性也复制、目录下所有文件都复制;i表示覆盖前询问)
    ln:link的缩写,用于建立硬(软)链接,常用于软件安装时建软链接(类似快捷方式)到PATH;

语法:ln [-s] 源文件 目标文件
  • ln -s /opt/a.txt /opt/git/ :对文件创建软链接(快捷方式不改名还是a.txt)
  • ln -s /opt/a.txt /opt/git/b :(快捷方式改名为b)(下面的一样可以改名)
  • ln -s /opt/mulu /opt/git/ :对目录创建软链接
  • ln /opt/a.txt /opt/git/ :对文件创建硬链接
这里只是简单说了几个关于文件的指令,关于shell指令还有其他的很多,如:

1、目录信息查看命令ls
     ls-a 显示目录所有文件及文件夹,包括隐藏文件,比如以.开头的

2、当前路径显示命令pwd
3、系统信息查看命令uname
4、清理屏幕命令clear
5、显示文件内容命令cat
6、切换用户身份命令sudo
7、切换用户命令su
8、显示网络配置信息命令ifconfig
9、重启命令reboot
10、关机命令poweroff
11、数据同步写入磁盘命令sync
12、查找文件命令find
13、查找内容命令grep
14、文件夹大小查看命令du
15、磁盘空间检查命令df
16、使用gedit打开某个文件命令gedit
17、当前的系统进程查看命令ps
18、进程实时运行状态查看命令top

网友A(2024-10-16):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B: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C: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D: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E: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F: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G: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H: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I: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