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分析

楼主(2022-12-06):
(无正文)

网友A:
D7的吸收

网友A:
PCB应该是就近D7

网友B:
避免d7有过高的尖峰。

网友C:
消除D7产生的干扰

网友D:
快恢复有反向恢复时间,该时间内,有很大的反向恢复电流,该电流从副边看因为漏感的原因,无法被原边导通的管子所短路,因此在管子反向恢复电流结束的瞬间,因为漏感,导致二极管会产生很大的反向尖峰,表现在二极管上,就是增加了很高的无效耐压,为了整流管的安全,这里增加一个RC吸收回路,用来吸收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继续反向恢复电流突然结束时候的电流,从而限制该无效尖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