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功耗问题

楼主(2022-12-06):
低功耗单片机降低功耗的办法有哪些呢?加了个LCD驱动芯片,点亮LCD功耗马上就增加了

网友A:
想要降低单片机能耗,减少单片机在活动模式下运行时消耗的功率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B:
单片机的内存消耗电量,尤其是在时钟频率更高的单片机中,它的功耗更高

网友C:
在单片机开发时,代码要精简,以使单片机在运行时花费的时间更少

网友D:
当单片机未执行任何有用的操作但仍在消耗功率时,睡眠模式与活动模式之间的过渡时间就是死区时间

网友E:
某些单片机具有多种睡眠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通常涉及打开电源的功能单元的数量。

网友F:
“低功耗单片机”并不只由单片机决定,而是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网友G:
低功耗,空闲时进入休眠模式,LCD关闭背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