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系统中三极管的妙用

楼主(2022-12-06):
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也用作无触点开关。在基极以微弱电流来控制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大电流。
在单片机系统中,三极管通常有以下几种作用:
一、开关作用:
P1.0是单片机的端口,当端口输出1时,表示为高电平5V,当端口输出0时,表示为低电平0V。当端口输出0时,e-b之间的电压差大于0.7V,此时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LED灯点亮;当端口输出1时,e-b之间的电压差小于0.7V,此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LED灯熄灭。
二、电压转换作用 :
还有一个控制就是进行不同电压之间的转换控制,比如我们的单片机是 5V 系统,它现在要跟一个 12V 的系统对接,如果 IO 直接接 12V电压就会烧坏单片机,所以我们加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工作电压高于单片机的 IO 口电压,用 5V 的 IO 口来控制 12V 的电路。
三、驱动作用:
单片机主要是个控制器件,具备四两拨千斤的特点。就如同杠杆必须有一个支点一样,想要撑起整个地球必须有力量承受的支点。
单片机的 IO 口可以输出一个高电平,但是他的输出电流却很有限,普通 IO 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大概只有几十到几百 uA 的电流,达不到1mA,也就点不亮 LED 小灯或者是亮度很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用高电平点亮 LED,就可以用上三极管来处理了,我们板上的这种三极管型号,可以通过 500mA 的电流,有的三极管通过的电流还更大一些。

网友A:
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

网友B:
。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网友C:
J型场效应管是非绝缘型场效应管,MOS FET 和VMOS都是绝缘型的场效应管。

网友D:
晶体三极管(以下简称三极管)按材料分有两种:锗管和硅管。而每一种又有NPN和PNP两种结构形式,但使用最多的是硅NPN和锗PNP两种三极管,(其中,N是负极的意思(代表英文中Negative),N型半导体在高纯度硅中加入磷取代一些硅原子,在电压刺激下产生自由电子导电,而P是正极的意思(Positive)是加入硼取代硅,产生大量空穴利于导电)。

网友E:
把一只小功率可控硅和一只大功率三极管组合,就可得到一只大功率可控硅,其最大输出电流由大功率三极管的特性决定

网友F:
三极管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放大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