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干扰单片机系统稳定运行的因素如何分类?是按照噪音方式分吗?

楼主(2022-12-06):
干扰单片机系统稳定运行的因素有哪些?都有哪些类型的?是按照噪音方式来分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分 就是内因和外因

网友B:
射频干扰,它是以空间电磁场的形式传递在机器内部的导体(引线或零件引脚)感生出相应的干扰,可通过电磁屏蔽和合理的布线/器件布局衰减该类干扰

网友C:
电源线或电源内部产生的干扰,它是通过电源线或电源内的部件耦合或直接传导,可通过电源滤波、隔离等措施来衰减该类干扰

网友D:
振荡源的稳定性,主要由起振时间,频率稳定度和占空比稳定度决定

网友E:
起振时间可由电路参数整定,稳定度受振荡器类型温度和电压等参数影响复位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F:
(1)干扰源。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信号。如:雷电、继电器、可控硅、电机、高频时钟等都可能成为干扰源。

  (2)传播路径。指干扰从干扰源传播到敏感器件的通路或媒介。典型的干扰传播路径是通过导线的传导和空间的辐射。

  (3)敏感器件。指容易被干扰的对象。如:A/D、 D/A变换器,单片机,数字IC,弱信号放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