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483KG系统时钟配置

楼主(2022-12-06):
483KG的系统时钟配置有好几种,但是看了例程里的void SYS_Init()函数的系统时钟配置,头好晕啊,有大佬可以指点的讲解一下吗?感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详细看看手册里边的时钟树  就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B:
我建议楼主如果不了解的话 可以用普通引脚输出波形进行比较

网友C:
它的这个函数应该是做了好几个选择,楼主可以一个一个来分析

网友D:
楼主用过其他型号的吗 其实这个的配置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E:
楼主可以完全对照手册上的寄存器说明来看,这样比较清晰明了

网友F:
可以看手册上的时钟树,HSE晶振,PLL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USE_HSE_BYPASS,HSI will be used as PLL clock sourc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手册上的时钟树,HSE晶振,PLL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USE_HSE_BYPASS,HSI will be used as P ...

确实如此,基本任何一款单片机都有时钟配置,基本都是类似的

楼主(2023-01-12):
好的,感谢各位回答

网友H:
楼主,有什么深刻理解给大家分享一下呗!楼主对这个时钟的理解一定要说出来,哪怕是不完全正确,这样就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