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申请] AMEYA360:陶瓷电容器利用其阻抗特性达成选择性的滤波效

楼主(2022-12-06):
  1)一般的电子机器都要用直流电压电源,因此外来的交流电源经过整流之后即成直流电压,但波形不平均整,若如图3-4加上电容器之后,就会使波形变得较为平整,若再加上电感L,及后面一段的电容C,则波形即呈平整的直流电压。

  2)耦合作用(Coupling):图3-5是一般的放大电路,为了使用两个电晶体及能正常的动作,我们对其三极(C:集极Collector;B:基集Base;E:射集Emitter)所加的直流电压都不相同,因此我们不能把C1和B2直接连上来。于是加入耦合电容器Cc,因电容器的阻抗。

  直流电源的f=0,则Xc→∞,所以直流电通不过,C1及B1对直流偏压(Bias)而言不能相通。但交流信号可以通过电容器,所以信号就可由第一级传到第二级。

  3)旁路作用(By-pass):图3-6是一般的电晶体放大电路。通常在射极处与射极电阻并联一电容器(Cp)使交流信号Re=0,以提高交流信号的增益,此电容器称之为旁路电容器。

  设若该回路未加入旁路电容器Cp,则Re为一负回授元件,即如图3-7所示,对直流,负回授提高了偏压的稳定性,但对交流,负回授却大大地减少了该放大器的增益。即:

  即为负回授成分。

  4)调谐作用(Tuning):无线电收音机、电视机等所接受的信号是由空间传递而来。在空中存在着无数的微小信号,要选择那一个电波,就有赖电容器和电感器的配合。若电容器(容量C)和电感器(电感量L)串联,而使得。此时若空中的频率f=f0,则此频率的信号就会被选择接收。其原因系该串联电路的阻抗总和对此频率f而言,几乎等于0,因此信号就很容易进来,如图3-8。

  5)串联共振(Resonance):前项所述实际上就是串联共振的作用,在此再予阐明。串联共振的目的就是利用C和L串联而达成让某种希望的频率(或频带)通过的作用。若某频率f0要通过如图3-9这样的组合,则其总阻抗。

  因此只有合乎(2)的频率或其左右的频带才能通过此组合。

  6)分频器作用(Cross-over Filtering network):选择并提取所需要的频率或频带,如喇叭的分频器(如图3-10所示),只能使高音频通过高音喇叭,使低音频通过低音喇叭。

  7)消除杂音(Noise Suppressor):在日光灯起动器的两端加了电容器,就有消除杂音的功用。同样的在易为外来干扰的电路上中了电容器亦有抑制杂音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