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系列在j_flash down中新找不到此型号

楼主(2022-12-06):
官网下载的GigaDevice.GD32F4xx_DFP.3.0.3.pack包安装后keil 可以用,但是jflash dwon 里面只到GD32F45系列的,没有47系列的,到45就没了,这个怎么处理啊

网友A:
选F450也能用吧,同系列的flash烧写算法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B:
f470这么新的型号只有官方软件才支持。用gdlink programmer,配合gdlink使用

网友C:
应该有新的Pack包吧。

网友D:
你这种型号没有的,估计就是Pack包的版本太老了,新芯片应该都有新的Pack版本。

网友E:
GD现在都出了F47系列的?不是F407?

网友A:
引用 网友E:
GD现在都出了F47系列的?不是F407?

新出了一些升级型号,F470/F425/F427,对应以前的F450/F405/F407,主频和SRAM容量提高了,其他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新出了一些升级型号,F470/F425/F427,对应以前的F450/F405/F407,主频和SRAM容量提高了,其他好像是一样 ...

做了一些升级,不错啊,后面我去测评测评!

网友F:
看一下是不是pack包升级了

网友G:
楼主的pack是不是存在问题?建议重新下载安装一下

网友H:
按照理论上来说都是同步的是不是楼主相关的pack没有安装导致的,建议再确认一下,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