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W51x 吞吐量及场景功耗测试指南问题

楼主(2022-12-06):
就紫色框内的文件或者工程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原厂的例子工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原厂的例子工程吧

是了,有些工具找不到啊,像如 GD RF Test Tool 这个工具不好找,如果写文档的时候,能把工具的连接赋上就好,不然重复试验都做不了

网友B:
看这说明,是在驱动文件夹下,没有吗?

网友C:
你可以安装一个everything软件,然后找一下看看电脑中有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D:
问问GD技术支持的人看看。

网友E:
这应用没在驱动文件夹里面吗?

网友F:
一般都支持哪些场景的功耗测试呢

网友G:
这些都只能厂家进行测试吧 用户没有条件进行同样的测试

网友H:
请问什么叫做场景功耗测试 在测试的时候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仪器呢

网友I:
额 有可能是缺少这个文件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呢

网友J:
请问 吞吐量是指的通讯速度还是存储速度呢

网友K:
这个文件应该存储在什么位置上呢

网友L:
随便一个bin文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