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EasyCodeCube开发真实体验

楼主(2022-12-06):
上篇帖子我初步体验了一下EasyCodeCube(易码魔盒),想着试试用EasyCodeCube(易码魔盒)开发是什么体验,但真正用起来才发现,想做一款好软件是多么不容易,我就来说说我都体验到了什么吧。此贴并不是要抹黑EasyCodeCube,仅是客观的说一下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用EasyCodeCube开发的最主要目的是要调试触摸功能,于是我就开始创建工程,准备调试DEMO板上额触摸按键、触摸滑条和触摸滑轮,但我看了说有的说明文档,都没有说这个NBK-EBS001板是属于弹簧类还是隔空类,只能蒙着选了隔空类的应用模版
5a04e86d953f826d540ce3cd94947ba4
在创建工程时,有个容易误导人的地方,应该现设置下图区域后再进入到配置页面
cca0cb3170b87a4e71baae324aff8708
但在下图页面中选择第一项后,就直接进入到配置页面了(后来和原厂的人沟通,才知道,需要设置好上图后再进配置页面才对)
036e0133aef6a99ba5475ae9a65e0771
触摸按键配置还算流畅
32daa4183bee795a947edc87c9a4c4ee
但有几个细节还需要处理一下
8ae5da32d98c4c1765fab86bd032ade2
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5492c9083196a4f03eb312a2d26c055a
有时是这样
98446c94f2cf751c9554ecc9574ef51c
但是在功能测试时,出现了问题,触摸按键功能测试正常,滑条测试正常,但滑轮测试没有任何反应
d3ed3686336e49495dbe4eb154812e2b
8cf4de576d7cd5e6392bdd57242879e8
和厂家人员沟通后,说是要改成弹簧类触控
00d13386f5a102ff1fd7284e3ba2ed49
按要求改成弹簧类,重新配置后,结果只有触摸按键能调试,滑条和滑轮都没反应了
3f751b686d24a00ad06ac68184cb88fa
厂家的人说和电脑有关系,可以不用管调试效果,可以直接跑程序看看,于是放弃功能测试,准备直接跑程序。
于是生成程序
017bfed86b3faaa35375d14a5de8daf5
打开生成的KEIL工程,发现生成的工程芯片型号不对,易码魔盒都已经选择芯片型号了,为啥生成工程的芯片型号还不对呢?工具还要再下功夫优化啊
516789a758bb576d43f595c0f248b2fa
修改好芯片型号和宏定义,进行仿真,发现仿真是有问题了,进去仿真页面不能进行仿真,程序运行也有问题
f2c5380f0f04af39483682f157027a48
然后想把之前写的测试代码移植进来,移植过程中,竟然提示找不到库函数,经过对比发现,易码魔盒生成的工程使用的库文件是旧版的(易码魔盒我是这几天新下载安装的)
88ebd80a73f792cd80b842e02a65e161
我之前使用的库更新一些
13b7a515005735db139092544f3762ee
我把库替换掉后,移植了我的代码,想使用魔盒再增加些外设,于是重新配置了下,重新生成可工程,结果新工程吧我之前移植的程序全都删除了
2fb5369a6b79f13e02c1687c77463f03
184e78d9f5010f68d6d7de930e6ed9ef
我想试试魔盒的同步功能,结果也会存在删除代码的问题(文件内没有预留用户自行添加全局变量的位置)
最终是,触摸功能调试没实现。使用易码魔盒做开发的体验,实在让我一言难尽,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让我歇几天,心情好了再试试吧。
易码魔盒!理想很丰满,现实真是太骨干了。。。。。
新定义再加加油,把问题再修修,希望尽快完美实现设计初衷!!1

网友A:
一开始肯定有很多bug

网友B:
兄弟,要不参考一下其他人的测评,我将整个易码魔盒的流程跑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代码烧录下载调试都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和新定义那边联系获得技术支持。不敢保证新定义的东西一定没问题,但是你所说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具体参见以下解决方案。1.在功能测试缓解出现卡死的问题是电脑和板子连接中断了,可能是Type-Cj接口松动,或者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因为开发板引脚全引出,手碰到引脚会造成干扰。2.至于滑轮调试有问题,会不会是你配置通道的时候有问题呢。参考下图:

3.至于无法调试的问题,参见一下其他人的经验,需要设置一下KEIL。
4.至于代码覆盖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吧你添加的代码放在用户代码区吧,这个和STM32CUBEMX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要不参考一下其他人的测评,我将整个易码魔盒的流程跑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代码烧录下载调试都无问题 ...

1 不排除你的的第一点问题
2 我和厂家的人沟通过,帖子内有写
3 调试问题我确实没看到有帖子介绍,我去看看
4 生成的代码的UserCode,只在函数内添加的用户代码添加标识,全局变量定义区是没有的,总要也给留点添加全局变量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