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SLCD外设的深度研究

楼主(2022-12-06):
其他片上外设我都用过了,就这个SLCD我没用过,如果让我设计电路,我一定让MCU与管脚的搭配有规律可寻,而本次活动的开发板规律不明显,那么如何对任意连接方式实现方便的驱动呢?思路参考我上一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9640-1-1.html

上贴中我用Excel实现了该应用的快速求对应图形的8个显示寄存器值。本次项目我将通过C语言来实现快速求对应图形的显示寄存器值。
思路不再多说,参考上贴,本次仅公告C语言的循环实现等效的操作。该贴也可作为**后遗忘之时回头再参考的内容。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感悟和收获发帖分享,交流。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SEG[29]={3,7,6,5,4,58,26,27,30,-1,-1,35,40,0,1,8,9,10,11,15,16,17,-1,20,19,22,21,28,29};
        int COM[4] ={35,40,0,1};
        int Pxy[4][29];
        int x=0,y=0,i=0;
        unsigned int DR[8];
        /*SEG段码对应线设置,该板子为4个COM加2个SEG表示一组显示内容*/
        int segch1=4,segch2=5;

        for(i=0;i<8;i++) DR[i]=0;

        for(x=0;x<4;x++)
                for(y=0;y<29;y++)
                        Pxy[x][y]=0;

/*下面为显示矩阵,填写1的表示被选中*/
    Pxy[0][segch1]=1; Pxy[0][segch2]=1;
    Pxy[1][segch1]=1; Pxy[1][segch2]=1;
    Pxy[2][segch1]=1; Pxy[2][segch2]=1;
    Pxy[3][segch1]=1; Pxy[3][segch2]=1;

for(x=0;x<4;x++)
{
        for(y=segch1;y<segch2+1;y++)
        {
            if(Pxy[x][y]==1)
                {
                    {
                        if(COM[x]>=32)     DR[(2*x)+1] |= (1<<(COM[x]-32));
                        else if(COM[x]>=0) DR[2*x]  |=  (1<<COM[x]);
                        else printf("COM[x] is error!");
                    }

                    {
                        if(SEG[y]>=32)     DR[2*x+1] |= (1<<(SEG[y]-32));
                        else if(SEG[y]>=0) DR[2*x]  |=  (1<<SEG[y]);
                        else printf("SEG[y] is error!");

                    }
                }

            }

}
/*输出对应的显示寄存器值*/
for(i=0;i<8;i++)
            printf("DR[%d]=%d\n",i,DR[i]);

return 0;
}
这与我Excel工具计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接下来利用单片机来显示一个计数的方法,由于我们可以全部点亮所有的段,因此可以实现静态点亮LCD数码管,这比循环点亮的LED段码管好用多了。
/*
* Copyright 2022 MindMoti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include "board_init.h"
#include "lcd.h"
/*
* Macros.
*/
#define APP_SLCD_SEG_BITS_BUFF_LEN 2u

/*
* Variables.
*/
volatile uint32_t app_slcd_seg_bits[APP_SLCD_SEG_BITS_BUFF_LEN];
const uint32_t app_slcd_com_pin_buff[BOARD_SLCD_COM_NUM] = {BOARD_SLCD_COM_PIN_BUFF};
const uint32_t app_slcd_seg_pin_buff[BOARD_SLCD_SEG_NUM] = {BOARD_SLCD_SEG_PIN_BUFF};

/*
* Declerations.
*/
void app_delay(uint32_t delay);
void app_slcd_init(void);

/*
*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int i=0,j=0,x1,x2,x3,x4;
        int ch[4]={0};
        BOARD_Init();

    app_slcd_init();

        uint32_t BOARD_SLCD_COM[BOARD_SLCD_COM_NUM]={BOARD_SLCD_COM_PIN_BUFF};
        uint32_t BOARD_SLCD_SEG[BOARD_SLCD_SEG_NUM]={BOARD_SLCD_SEG_PIN_BUFF};

        x1=0;
        x2=1;
        x3=2;
        x4=3;

    while (1)
    {
                        for(i=0;i<1999;i++)
                        {
                                ch[0]=i/1000;
                                ch[1]=(i%1000)/100;
                                ch[2]=(i%100)/10;
                                ch[3]=i%10;

                                // COM0
                                BOARD_SLCD_PORT->DR0 =TAB[x1][ch[0]][0]|TAB[x2][ch[1]][0]|TAB[x3][ch[2]][0]|TAB[x4][ch[3]][0];
                                BOARD_SLCD_PORT->DR1 =TAB[x1][ch[0]][1]|TAB[x2][ch[1]][1]|TAB[x3][ch[2]][1]|TAB[x4][ch[3]][1];
                                // COM1
                                BOARD_SLCD_PORT->DR2 =TAB[x1][ch[0]][2]|TAB[x2][ch[1]][2]|TAB[x3][ch[2]][2]|TAB[x4][ch[3]][2];
                                BOARD_SLCD_PORT->DR3 =TAB[x1][ch[0]][3]|TAB[x2][ch[1]][3]|TAB[x3][ch[2]][3]|TAB[x4][ch[3]][3];
                                // COM2
                                BOARD_SLCD_PORT->DR4 =TAB[x1][ch[0]][4]|TAB[x2][ch[1]][4]|TAB[x3][ch[2]][4]|TAB[x4][ch[3]][4];
                                BOARD_SLCD_PORT->DR5 =TAB[x1][ch[0]][5]|TAB[x2][ch[1]][5]|TAB[x3][ch[2]][5]|TAB[x4][ch[3]][5];
                                // COM3
                                BOARD_SLCD_PORT->DR6 =TAB[x1][ch[0]][6]|TAB[x2][ch[1]][6]|TAB[x3][ch[2]][6]|TAB[x4][ch[3]][6];
                                BOARD_SLCD_PORT->DR7 =TAB[x1][ch[0]][7]|TAB[x2][ch[1]][7]|TAB[x3][ch[2]][7]|TAB[x4][ch[3]][7];
                                app_delay(20u);

                        }

    }
}

void app_slcd_init(void)
{
    /* Setup the SLCD engine. */
    SLCD_Init_Type slcd_init;
    slcd_init.ClockDiv0 = BOARD_SLCD_DIV0;
    slcd_init.ClockDiv1 = BOARD_SLCD_DIV1;
    slcd_init.ChargePumpClockDiv = BOARD_SLCD_CHARGEPUMPDIV;
    slcd_init.DutyCycle = BOARD_SLCD_DUTYCYCLE;
    slcd_init.BiasMode = BOARD_SLCD_BIASMODE;
    slcd_init.PowerSource = SLCD_PowerSource_Internal;
    slcd_init.ChargePumpMode = SLCD_ChargePumpMode_Boost;
    slcd_init.Brightness = BOARD_SLCD_BRIGHTNESS;
    slcd_init.EnableLowPowerMode = false;
    SLCD_Init(BOARD_SLCD_PORT, &slcd_init);

    /* Set common pin. */
    for (uint32_t com_x = 0; com_x < BOARD_SLCD_COM_NUM; com_x++)
    {
        SLCD_SetCOMxPinMux(BOARD_SLCD_PORT, com_x, app_slcd_com_pin_buff[com_x]);
    }

    /* Set segment pin. */
    for (uint32_t seg_y = 0; seg_y < BOARD_SLCD_SEG_NUM; seg_y++)
    {
        SLCD_SetSegBitPinMux(BOARD_SLCD_PORT, app_slcd_seg_pin_buff[seg_y]);
    }

    /* Enable SLCD. */
    SLCD_Enable(BOARD_SLCD_PORT, true);
}

void app_delay(uint32_t delay)
{
    for (uint32_t i = 0u; i < delay; i++)
    {
        for (uint32_t j = 0u; j < BOARD_DELAY_COUNT; j++)
        {
            __NOP();
        }
    }
}

/* EOF. */
需要多少个就按位或多少个即可。非常好用。

显示对比度修改

#define BOARD_SLCD_BRIGHTNESS    10u
官方提供的扫线测试程序默认为5u,我这里修改成10u显示效果非常好。

网友A:
SLCD就是段码LCD

楼主:
是的,不过这个跟LED那种还不同,那个LED的通常是一个8段数码管共阴极共阳极连接,这个是阵列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