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PA0,ADC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2-12-06):
PA0是ADC012_IN0,如何确定是ADC0的IN0,不觉是ADC1的IN0?

网友A:
PA0就是ADC0和ADC1共用的,用户自己的软件需要确保ADC0和ADC1不要同时转换通道0

网友B:
1、时钟看你使能的是ADC0还是ADC1,
2、通道配置时,你配置为ADC0还是ADC1(不管是规则还是注入)

网友C:
要确保ADC0和ADC1不要同时转换通道0

网友D:
PA0虽然是共用的但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定义的你自己去规划,其实可以拿一条道上可以走车一样,规定了方向就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E:
在进行ad的寄存器配置的时候就配置成adc0就行啊

网友F:
在进行ad配置的时候把ad配置成adc0通道就可以

网友G:
虽然引脚用的是一个引脚 但是在配置的时候进行指定就行

网友H:
可以在通道配置的时候将这个通道配置成adc0

网友I:
硬件可以进行共用  软件配置成相应的通道就行了

网友J:
如果不是同时使用这两个通道 就完全不用担心 通过设置寄存器通道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