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LCD屏幕上实现 printf 打印函数

楼主(2022-12-06):
//在x,y处显示字符串
//size = 字体大小。
//str = 格式:类似于printf中的格式
//... 就是printf最后面的参数,可以是很多
void LCD_Printf(u16 x, u16 y, u8 size, char *str, ...)
{
u16 tempx = x;
va_list pArgs; //处理后面的三个点
char *p;
p = mymalloc(SRAMIN,6*32); //申请内存,p存放申请后的首地址

va_start(pArgs, str);
vsnprintf(p,6*32,str,pArgs); //格式化成字符串,处理 ... 多参数,一定要用v printf
va_end(pArgs);

while(x <= lcddev.width) //清除显示区域
{
LCD_ShowChar(x,y,' ',size,0);
x = x + size/2;
}

x = tempx;
while(x <= lcddev.width && (*p) != 0) //显示格式化后的字符串
{
LCD_ShowChar(x,y,*p,size,1);
x = x + size/2;
p++;
}

myfree(SRAMIN,p); //释放申请的内存,不释放会造成内存泄漏,要避免
}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define CMD_BUFFER_LEN 200
void lcdprintf (u16 x,u16 y,char *fmt, ...)
{
    char buffer[CMD_BUFFER_LEN+1]; // CMD_BUFFER_LEN自己定义
    u8 i = 0;
    va_list arg_ptr;
    va_start(arg_ptr, fmt);
    vsnprintf(buffer, CMD_BUFFER_LEN+1, fmt,arg_ptr);
    while ((i < CMD_BUFFER_LEN) && buffer[i])
    {
        LCD_ShowChar(x+=8,y,buffer[i++],16,0);
    }
    va_end(arg_ptr);
}

网友A:
这个可不可以用keil提供的微库?

网友(2024-06-05):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这里应该是将字符ch发送到LCD显示的代码
    // 例如,如果你有一个名为LCD_PutChar的函数,可以这样调用:
    LCD_PutChar(ch);
    return ch;
}

网友B:
编写一个类似于标准C库中printf函数的函数,用于在LCD屏幕上显示格式化的字符串。这个函数需要解析格式化字符串,并调用字符显示函数将字符逐个显示在LCD屏幕上。

网友C:
printf 函数通常将输出发送到标准输出

网友D:
void LCD_Printf(uint8_t x, uint8_t y, 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buffer[128]; // 用于存储格式化字符串的缓冲区
    va_list args; // 用于处理可变参数的变量

    // 解析格式化字符串,将结果存储在缓冲区中
    va_start(args, format);
    vsnprintf(buffer, sizeof(buffer), format, args);
    va_end(args);

    // 设置LCD屏幕的光标位置
    LCD_SetCursor(x, y);

    // 逐个显示缓冲区中的字符
    for (int i = 0; buffer[i] != '\0'; i++) {
        LCD_WriteChar(buffer[i]);
    }
}

网友E:
设计一个适配层函数,该函数接受一个格式字符串和一个参数列表,类似于C标准库中的printf函数。在这个函数内部,解析格式字符串,调用之前的画字符函数逐字符地将内容绘制到LCD上。

网友F:
在实现了fputc函数之后,你可以通过重定向stdout到fputc来实现printf函数的输出重定向。这样,当你调用printf函数时,它将通过你实现的fputc函数将输出显示在LCD屏幕上。

网友G:
大多数LCD厂商或第三方开发者会提供相应的驱动库来简化开发过程。这些库通常包括了初始化LCD、画点、画线、显示字符等基本功能。

网友H:
重定向标准输出(stdout)到 LCD 显示器。

网友I:
基于LCD驱动库,实现基本的画点函数,然后利用字符库中的点阵数据,编写函数将每个字符绘制到LCD上。

网友J:
如果LCD的刷新率不高或者处理器性能有限,可能需要优化打印函数的效率。例如,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屏幕刷新,或者优化字符串解析过程,提高打印速度。

网友K:
#include <stdio.h>

// 假设LCD_WriteChar是用于向LCD写入单个字符的函数
extern void LCD_WriteChar(char c);

// 重写fputc函数,将字符输出到LCD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LCD_WriteChar((char)ch);  // 将字符写入LCD
    return ch;  // 返回写入的字符
}

// 主函数或其他位置调用printf,输出将显示在LCD上
int main() {
    // 初始化LCD屏幕
    LCD_Init();

    // 使用printf输出到LCD
    printf("Hello, LCD!\n");

    // 其他代码...

    return 0;
}

网友L:
其实就是把printf的实现接口改为LCD的写接口函数。

网友M:
在C语言中,您可以使用标准的printf函数,但是它不直接支持在LCD上打印。因此,您需要自己实现一个printf函数,它将格式化的字符串转换为可以由LCD驱动程序处理的数据。

网友N:
实现了自定义输出函数,你就可以像平常一样使用 printf 函数了。任何发送到 printf 的文本都将被重定向到你的 LCD 显示器。

网友O:
由于printf函数依赖于fputc函数来输出字符,你需要重新实现fputc函数,使其能够将字符发送到LCD屏幕上。这通常涉及到将字符转换为LCD可以显示的形式,并将其写入LCD的显存中。

网友P:
把printf函数的字符输出函数改为LCD的写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J:
需要一个完整的LCD驱动程序,该程序能够初始化LCD、设置光标位置,并实现类似LCD_PutChar这样的函数来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

网友Q: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将printf输出重定向到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然后使用UART将数据发送到PC端,最后在PC端将数据转发到LCD

网友R:
考虑增加一些额外的功能,如清除屏幕、设置光标位置、设置字体颜色和大小等

网友S:
需要为你的 LCD 显示器选择合适的库或驱动程序。这可以是一个通用的库(如 UCGUI、LVGL 等),也可以是针对特定型号 LCD 的专用库。

网友T:
printf函数是C标准库的一部分,它最终会调用fputc函数来输出单个字符。为了将输出重定向到LCD,你需要重写fputc函数,使其向LCD的显示缓冲区发送字符而不是标准输出(如串口)。

网友U:
编写一个函数,用于在LCD屏幕上显示字符。这个函数需要接收字符、位置(如行、列)等参数,并根据所选字体库(如ASCII字体库)将字符显示在LCD屏幕上。

网友O:
#include "stm32f10x.h"  // 根据您的STM32型号,引入正确的头文件
#include "lcd.h"        // LCD驱动程序的头文件

// 假设您已经有了一个初始化LCD的函数LCD_Init()
// 以及一个可以向LCD发送一个字符的函数LCD_SendChar(char ch)

void LCD_Print(char *fmt, ...) {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 fmt);

    // 调用vprintf来格式化字符串
    vprintf(fmt, args);

    va_end(args);

    // 获取已格式化的字符串的长度
    int len = vsnprintf(NULL, 0, fmt, args);
    char buffer[len + 1]; // 创建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

    // 重新格式化字符串到缓冲区
    vsprintf(buffer, fmt, args);

    // 逐个字符地将缓冲区内容发送到LCD
    for (int i = 0; i < len; ++i) {
        LCD_SendChar(buffer[i]);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LCD
    LCD_Init();

    // 使用printf函数
    LCD_Print("Hello, World!\n");

    // ... 您的程序其他部分

    while (1) {
        // 循环
    }
}

网友V:
这个用sprintf构建字符串也行

网友W:
LCD显示字符通常需要字符库的支持。可以自行设计字符库,或使用现成的标准字符库。每个字符占据一定的像素矩阵,需要将每个字符的点阵数据存储在数组中。

网友X:
将标准输出(stdout)重定向到 lcd 显示器。

网友Y:
LCD屏幕是什么通讯?

网友Z:
该函数通常将输出发送到标准输出

网友AA:
属于数据输出转向了。估计要增加位置处理的。比如遇到换行符,需要计算位置、确定是否换行、换页等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AB:
在液晶驱动程序库的基础上,实现了基本的点画功能,然后利用字符库中的点矩阵数据,编写该功能在液晶显示器上绘制各个字符。

网友AC:
实际上,printf 实现接口被更改为 lcd 写接口函数。

网友AD(2024-07-05):
Printf 函数的字符输出函数改为 lcd 写函数

网友AE:
这也适用于 sprintf 构建字符串

网友AF:
printf功能的字符输出功能更改为lcd写入功能

网友AG:
将printf功能的字符输出功能更改为lcd写入功能

网友AH:
LCD屏幕一般与微控制器(如STM32、ESP32等)连接,并且通常需要使用一个库或驱动程序来控制LCD显示。

网友AI(2024-08-31):
初始化 LCD 屏幕、配置 printf 输出、以及实现输出到 LCD 屏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