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AT32F425移植DAPLink,已经打通,源码分享。

楼主(2022-12-06):
AT32F425支持Crystal-less USB,,很适合用来做DAPLink。。所以移植了下,,代码在此: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Link

现在基于HID的SWD调试器功能已经调通了,,基于CDC的虚拟串口通过串口助手往外发数据也没问题,,就是虚拟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对比了官方的 virtual_comport 例程,,实在找不出区别在哪里,,哪位熟悉AT32 USB的大神帮忙看下,,谢谢。。
--问题已解决,请看6楼。

网友A(点评):
相当优秀啊!
来自 2楼

楼主:
原理图和 PCB 文件:https://oshwhub.com/xivn1987/daplink

没有晶振,,非常简介。。

网友B:
安装雅特力官网提供的串口驱动试试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USB_Tool_Driver/VirtualCOM_DriverInstall_V1.0.31.zip

楼主:
CDC是免驱的

楼主:
看起来是AT32F425 USB的0x83端点给上位机的IN包反馈不正确,,前面反馈NAK是正常的,,但是执行 usbd_ept_send(&Otg.dev, CDC_BULK_IN_EP, buff, len); 后 0x83 端点反馈就不正常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下USB会对IN包给出这种反馈。。

网友C(点评):
楼主,这个抓包工具是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USB协议分析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9.1e941e0c9JqOKh&id=621981417136&ns=1&abbucket=15#detail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有便宜点的推荐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修改了 usb_conf.h,,从
#define USBD_RX_SIZE      128
#define USBD_EP0_TX_SIZE  24
#define USBD_EP1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2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3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4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5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6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7_TX_SIZE  20
修改成了
#define USBD_RX_SIZE      128
#define USBD_EP0_TX_SIZE  64
#define USBD_EP1_TX_SIZE  64
#define USBD_EP2_TX_SIZE  64
#define USBD_EP3_TX_SIZE  64
#define USBD_EP4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5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6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7_TX_SIZE  20

我以为这里的大小单位是字节,,原来是字。。

基于 AT32F425F8 的 DAPLink 已调通,,不需要晶振,,电路更简洁,,代码在此: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Link

楼主:
竟然获得了现金打赏,,感谢老板

网友D(2023-01-05):
直接printf不好用吗?

网友E:
虚拟串口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拟串口有问题吗?

没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程序进入了中断,不能执行后续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程序进入了中断,不能执行后续的程序了。

看6楼,,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官网不是有源代码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G:
你的虚拟串口是否打开了 ?

网友H:
下载程序以后,建议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I:
这个没有移植过。

网友B:
大家看6楼,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把电路图和源码分享给大家。

网友C(2023-02-06):
非常棒!!!感谢分享,正好想要研究一下

网友J:
SWDd_host.c 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SWDd_host.c 是干什么的呢

上位机通过 USB 发送命令给 DAPLink,DAPLink 将命令转换成 SWD 波形发送到目标芯片,从而完成对目标芯片的读写控制。。

pyocd 是一个开源的 DAPLink 上位机(库),其最底层的 read_dp()、write_dp()、read_ap()、write_ap() 四个函数就是通过 USB 向 DAPLink 发送需要其通过 SWD 接口发出的数据,从而实现对目标芯片 DP、AP 寄存器的读写,,其他所有高层函数都是通过调用这四个函数实现的

SWD_host.c 就相当于在 DAPLink 主控本地实现的 pyocd(DAPLink 上位机库),,因为是在本地实现的,,因此它就不需要通过 USB 给 DAPLink 发送命令了,,而是直接调用 SWD 的 swd_transfer_retry() 函数,,把需要通过 SWD 接口发出的数据作为参数传递给该函数即可。。当然,它也实现了 swd_read_dp()、swd_write_dp()、swd_read_ap()、swd_write_ap() 四个最关键的底层函数

https://github.com/XIVN1987/MCUProg 通过 pyocd 控制 DAPLink(DAP.c、SW_DP.c)实现对目标芯片在线烧写

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Prog 通过 SWD_host.c 控制 DAPLink(DAP.c、SW_DP.c)实现对目标芯片离线烧写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K:
这个能支持5V供电的芯片仿真吗

网友J(2023-03-20):
引用 楼主:
上位机通过 USB 发送命令给 DAPLink,DAPLink 将命令转换成 SWD 波形发送到目标芯片,从而完成对目标芯 ...

太厉害了,这部份官方源码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L:
请问一下,为什么按V2编译,下载后, 电脑不认.按V1编译,下载后,PC认?
V2与V1的电脑驱动不一样吗?
V2的驱动怎么安装?

网友M:
AT32F425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N:
daplink v2 自动识别是否支持winusb

网友I:
daplink可以烧录但无法调试吧

网友O:
这个是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P:
支持daplink吗

可烧录, 可调式

网友Q:
是否支持虚拟传递 使用呢

网友R(2023-05-16):
老哥有没有试过WINUSB版本的DAPLINK,我下载了固件进去,发现不支持,是因为DMDP没串22R电阻的原因嘛?

网友S:
也可以试试OPEN JTAG。

网友T(2023-07-01):
感觉分享,工匠精神。

网友U(2023-08-04):
直接打印不好用?

网友V:
Swdd_host, c,是它的主干

网友W:
是否是步伐进入了间断,不克不及实行后续的步伐了。

网友X:
网站没有源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M:
DAPLink 是一种用于调试和烧录 ARM Cortex-M 微控制器的开源固件和工具。它使用了 CMSIS-DAP 协议,并提供了 USB 接口与计算机通信。

网友Y:
移植 DAPLink 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取决于目标硬件和 技术能力。

网友Z:
这些代码可以在DAPLink的GitHub仓库中找到

网友AA:
移植 DAPLink 必须考虑目标硬件平台的兼容性和接口需求

网友AB:
移植DAPLink 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

网友AC:
可以在GitHub上找到DAPLink的存储库(https://github.com/mbedmicro/DAPLink)。

网友AD:
成功移植的DAP-LINK

网友AE(2023-09-05):
at32f425的性能如何

网友AF:
做了几个,在keil和openocd都可以,非常好。但在 Artery ICP programmer 中不行。

网友AG(2023-10-13):
兄弟,你不是swm的工程师吗?跳槽了吗

网友AH:
DAPlink和JLINK相比,哪个更好用,更稳定呢?

网友AI:
您的虚拟串行端口是否打开?

网友AJ(2023-12-05):
dplink v2自动识别是否支持WinUSB

网友AK(2024-01-08):
downloader步伐今后,发起从新插拔一下。

网友AL:
这个芯片能支持5V电源模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这个芯片能支持5V电源模拟吗

可以使用 74LVC2T45 做电平转换

网友AM:
我用AT32F403A移植的,怎么总是无法识别USB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我用AT32F403A移植的,怎么总是无法识别USB

我也是用F403A移植,目前电脑成功识别到DAPLINK,但是DAPLINK识别不到目标设备,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AN: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AT32F425 USB的0x83端点给上位机的IN包反馈不正确,,前面反馈NAK是正常的,,但是执行 usbd_ept ...

大佬,可不可以指导下,我用AT32F403A移植,现在电脑能识别到DAPLINK,但是DAPLINK识别不到被调试设备,DAP_CONFIG.H我检查了,好像没啥问题,是还有哪里需要配置吗?

网友AN:
上面我说的问题解决了,out_enable 里面代码没改对,另外只能用V1,V2就会出现楼上那几位说的无法识别

网友AO:
这个是完备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AP:
dplink可以烧掉但不能调试,对吧

网友AQ(2024-03-01):
是否有可能步伐已进入空白期,后续步骤无法执行?

网友AR(2024-05-06):
确实,可以省一颗晶振了。

网友AS:
不错的避坑经验,学习了。

网友AT:
很不错啊,这个确实给力了,而且DAPlink是一个平时常用的工具,自己做个稳定可靠,挺好

网友AU(2024-07-04):
DAPlink对不同MCU芯片的兼容性如何

网友AE:
哥们,你不是swm的工程师吗?

网友V(2024-08-03):
你的虚拟串口打开了吗?

网友AI:
是否支持虚拟交付,使用它,

网友U(2024-09-02):
Daplink可以烧但是不能调试吧?

网友X:
和jlink相比,哪个更好用,更稳定?

网友AJ:
程序是否进入中断,后续程序是否无法执行。

网友AV(2024-10-21):
感谢分享,很有用,最近打算使用雅特力的mcu diy 一个离线、仿真、无线三合一的烧录器,看来可以快速落地了。

网友AW:
我用at32f403a移植的,为什么识别不了usb?

网友AX:
的确,你可以省去一个晶体振荡器。

网友AY(2024-12-02):
和jlink相比,哪个更容易更稳定?

网友AO(2025-01-01):
事实上,你可以省去一个晶体振荡器。,

网友AP:
恭喜成功移植DAPLink至AT32F425!源码分享:基于AT32F425的DAPLink移植版本,已测试通过,可供参考。

网友AZ:
下载完程序,建议再插一次。

网友BA(2025-03-06):
感谢分享,空了打个板子试试楼主的代码。

网友BB(2025-05-09):
请问一下,如果我想修改IO口应该修改哪里呢,谢谢。

网友BC(2025-06-11):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虚拟串口的设置确实很有用啊

网友B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修改了 usb_conf.h,,从
修改成了

楼主敞亮。这么好用的东西把代码分享出来,感谢了

网友BE(2025-08-09):
是daplink的上位机?daplink不是开源的吗 雅特力自己不支持?

网友BF(2025-10-17):
引用 网友H:
下载程序以后,建议重新插拔一下。

重新插拔是要程序运行起来吧,我按复位按键是一样的效果吧

网友B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修改了 usb_conf.h,,从
修改成了

你厉害了,原创帖了,还奖励了20

网友BH:
大牛出手,必须学习。谢谢分享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