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谈谈关于红外遥控接收程序的疑问?看到都在用中断处理,延时等待检测,没有效率可言

楼主(2022-12-07):
关于红外遥控接收程序的疑问?看到都在用中断处理,延时等待检测,这不是浪费系统时间吗?没有效率可言了.

今天看了下红外遥控的接收处理程序,不尽感慨下
发现都是用下降沿中断进入中断,然后中断中进行数据的处理
数据处理中又用了delay(9000)这样类似的延时等待,然后在检测....
这样的话,中断时间其实可就长达30ms多了,每一次检测红外值都要浪费在中断中30ms
这是什么概念!
完全木有效率可言了啊.

谁有更实用的红外遥控接收处理程序啊.

有点想法:可以先定义一个数据处理函数,还是用中断进行数据的检测,但是中断中的delay用定时器做,即开定时器时间,写一个定时标志,这个标志定义中断程序执行到了哪个delay,下次定时时间到了后,执行数据处理函数,直接跳转到上一次delay的地方继续处理,这样时间就剩下来了.

网友A:
老铁,想法挺好的,实际试一下呗,看看结果怎么样?理论上这些延时只不过是时序的控制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想法有点操作系统时间片轮循的意思了,可以尝试

网友C:
这个想法挺有意思

网友D(2024-10-16):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E: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F: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G: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H: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I: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J: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K: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L: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M: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