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中文教程:按键检测怎么设置,举例说明如下

楼主(2022-12-07):
按键检测,就是按键作为输入,一般51的做法是IO口接上拉按键控制接地.
至于stm32cube中不需接上拉电阻,内置上啦就成了.
端口设置为GPIO_Input,上拉模式.
记得不是GPIO_OUTPUT模式啊,那个可不行
至于定时器设置为10ms定时就可以了,有人说设置为20ms最好,自己看了
我用定时器3,设置定时时间10ms
定时完成回调函数里面就定义一个标志,表示定时时间到
主程序中处理按键检测
我这里演示了3个按键的检测,用灯指示输出
随便写了个程序.

#include "stm32f4xx_hal.h"#include "tim.h"#include "gpio.h"/ Private variables ---------------------------------------------------------// USER CODE BEGIN 0 /uint8_t  update_flag = 0;uint8_t    key[2],c_time,key_v,key_s=0x07;uint8_t get_value(void);void key_scan(void);/ USER CODE END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int main(void){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System interrupt init/  / Sets the priority grouping field /  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0);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uint8_t ReadData,Trg,Cont;//    uint8_t value;//    uint8_t value_pre = 0x07;    uint8_t key_flag;        HAL_TIM_Base_Start_IT (&htim3);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3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if(update_flag)//        {c_time++ ;update_flag=0;}//        if(c_time >=100) {HAL_GPIO_TogglePin( GPIOF, GPIO_PIN_6 );c_time= 0;}//                        if(update_flag)        {            key_scan ();            update_flag = 0;        }        if(key_v != key_s)        { key_s = key_v; key_flag = 1; }        if(key_flag)        {            key_flag = 0;//            HAL_GPIO_TogglePin( GPIOF, GPIO_PIN_6 );            switch(key_s)            {                case 0x00 : HAL_GPIO_TogglePin( GPIOB, GPIO_PIN_11 ); HAL_GPIO_TogglePin( GPIOB, GPIO_PIN_12 );break;                case 0x01 :    HAL_GPIO_TogglePin( GPIOB, GPIO_PIN_12 ); break;                case 0x03 :    HAL_GPIO_TogglePin( GPIOB, GPIO_PIN_11 ); break;                case 0x07 :    HAL_GPIO_TogglePin( GPIOF, GPIO_PIN_6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USER CODE END 3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_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USER CODE BEGIN 4 /void key_scan(void){    key[ c_time ] = get_value ();    c_time ++;    if(c_time <= 1) return ;    c_time = 0;    if(key[1]==key[0]) key_v = key[0];}uint8_t get_value(void){    uint8_t PIN_value;    PIN_value = (HAL_GPIO_ReadPin (GPIOB,GPIO_PIN_13)<<2) + (HAL_GPIO_ReadPin (GPIOB,GPIO_PIN_14)<<1) + HAL_GPIO_ReadPin (GPIOB,GPIO_PIN_15);//    PIN_value = HAL_GPIO_ReadPin (GPIOB,GPIO_PIN_13);    return PIN_value;}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update_flag = 1;  }/ USER CODE END 4 /

网友A:
程序整理下格式就好了

网友B(2024-05-17):
太乱了,没法看

网友C(2024-10-16):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D: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E: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F: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G: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H: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I: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J: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K: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L: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