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题解答)触摸芯片的触控库占用了多少空间

楼主(2022-12-07):
触摸库大概占用了3.5K左右的ROM空间,触摸资料里面有提供触摸例程,在keil上编译触摸例程,编译结果可以看到code大小。

网友A(2023-02-02):
这个使用keil编译查看一下。

网友B:
keil的编译触摸库难度很大吗?

网友C:
这个触摸模块怎么修改呢?

网友D:
这个没有使用过。

网友E:
触摸库没有编译过。

网友F:
触摸芯片的触控库应该是占用比较大的。

网友G:
看不出来,有对比过的吗?

网友H:
这个得编译以后才能知道的吧。

网友I(2023-03-09):
这个看不出来,触摸的库看着不是很大。

网友J:
相比某个芯片,这个触摸库应该小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