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录时如何将EEPROM中的数据擦除

楼主(2022-12-07):
在烧录软件RD Programming Tool勾选 APROM 和 EEPROM 区域,分别载入 APROM 程序和 EEPROM 全部置 0 的hex文件,在烧录的时候就可以将 EEPROM 中的数据全部清 0。

网友A:
烧录时确实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要一定要清零呢?

网友C:
EEPROM不需要擦除,可以直接进行编程操作,擦除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D(2023-02-02):
烧录的时候无法清除EEPROM的。

网友E:
这个代码初始化,然后保存一个标志位的。

网友F:
能不能直接通过烧写器读出EEPROM的数据呢?

网友G:
这个使用的是内部的EEPROM?

网友H:
这个EEPROM的位置定义在哪里?

网友I:
可以通过哪个函数读写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