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VCT6 FLASH读写次数请教

楼主(2022-12-07):
我在用APM32F103VCT6的FLASH当成EEPROM来用。1、想确认下这个芯片的读写次数是多少?

2、你们有没有相关的压力测试。
3、如果要提升读写次数,有什么改删的方法吗?硬件或者软件的方法。

提升读写次数,建议在软件上加入负载均衡的算法,网上一般都有相应的。

网友A:
flash读写次数一般是100万次

楼主:
芯片工艺不一样,这个读写次数,应该也会有差异的。

网友B:
首先,肯定是可以当e2prom使用,而且读写次数肯定都比较大,擦写次数FLASH一般都会有写的吧,几百万次

网友C:
擦写次数FLASH一般得百万次吧

网友D:
一般都是十万次左右。

网友E:
这个使用外部存储芯片吧。

网友F:
flash读写次数有什么要求

网友G(2023-01-06):
提升读写次数,只能是修改flash的工艺。

网友H:
这个没有测试过,一般都不会达到很高的测试次数的。

网友I:
应该设备坏了之前,芯片不会损坏的。

网友J:
外扩flash读写吧。

网友K:
写入次数都是十万级别的。

网友L:
这个自身携带的flash,也没有很多的存储空间的。

楼主:
官方也不给个明确的参数。也许官方可能也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