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移植IAR部分注意点说明

楼主(2022-12-07):
1、IAR中需要重新配置以实现打印的功能,步骤如下:

1、项目Options->C/C++ Compli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添加:_DLIB_FILE_DESCRIPTOR(用于支持FILE类型的宏定义)

2、项目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Library中修改Normal为FULL,获取完整C库支持。

2、启动文件和分散加载
【1】分散加载修改注意
1、  中断向量表(Vector Table)地址
2、  存储地址分配
3、  堆(Heap Size)和栈(Stack Size)
4、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2】启动文件修改注意
1、EXTERN  __iar_program_start  ; // IAR程序暴露的入口地址名称
2、EXTERN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时调用的地址,此次的启动文件直接设置了地址。
3、PUBLIC  __vector_table    ; // 中断向量表地址
   4、;;Defaultinterrupt handlers. ; // 定义默认的中断函数,这里只是弱定义,可以被用户自己定义的中断向量函数覆盖。
3、指定函数位置
IAR在指定函数位置时,通过在要指定的函数后加__attribute__((section(“.testsection”)));(此处同keil)
同时在.icf中加入以下内容,定义此函数在哪个地址区间内:
define region irom_testData_region =mem:[from 0x5000 to 0x5094];
place in irom_testData_region {readonlysection .testsection };
keep {section .testsection};
注意:keep不能少,否则编译优化有时会优化掉。
4、如要看输出编译后的代码/数据占用的内存大小。需在tool->option->Messages下的show build message中选择all。

网友A:
对应的启动文件也不一样

网友B(2023-01-09):
这个代码不是直接兼容的吗?

网友C:
移植printf性能不错。

网友D:
IAR挺好用的,编译速度快。

网友E:
这个移植还有问题吗?

网友:
最近都是使用的keil开发的代码。

网友F:
iar很多的设置跟keil不一样的。

网友G:
只需要在IAR新建工程,把Keil中的那个.C源程序复制过来,在IAR重新生成各种工程文件

网友H:
keil和iar什么时候能兼容呢?

网友I:
Keil中的工程移植到IAR中需要做哪些修改?

网友J:
推荐用IAR ,IAR在各方面都比KEIL做的要好。

网友K:
不需要把整个工程移过来,只需要在IAR新建工程,把Keil中的那个.C源程序复制过来,在IAR重新生成各种工程文件即可

网友L:
Keil MDK 和 IAR 两款ARM开发工具哪个比较好?

网友M:
IAR和KEIL只是编译环境和编译器的区别,只要程序本身没问题,移植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N:
KEIL在大工程的优化效果低于IAR.KEIL在编译速度上低于IAR。

网友O:
这个库都互相兼容的。

网友P:
移植printf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Q(2023-02-08):
这个可以把printf用在lcd上吗?

网友R:
据说IAR开发arm比keil方便?

网友S:
这个需要把源文件一个一个加载到iar的工程中,在工程中会自动link起来把这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