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GT6 CAN 总线配置问题-10K和5K的波特率配置问题

楼主(2022-12-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在使用GD32F103VGT6的芯片做开发,使用到了CAN总线,目前测试到的是20K-1M的波特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使用5K和10K的配置出现了问题,大家有没有使用10K和5K波特率做测试呢?下面是我做测试的配置表,20K -1M的测试是没有问题的。请大佬帮解惑,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
目前咨询了GD32的FAE,他们给出了回复,但是按照他们给出的配置,还是无法解决,我进入仿真看了,结果报错说的是 “显性帧错误”,还不知道具体原因,只有等FAE给结果了。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吧。按道理来说,5K和10K波特率很低了,不应该出问题才是。

网友A:
对啊,频率低应该是能够正常使用才对,怎么反而不行了呢?

网友B:
帧错误,还是通讯有问题,不行就拿个设备抓一下波?

楼主:
目前测试了,10K可以了,但是配置的采样点要在60% 左右,我实际上测试到的在线调试发现CAN有错误计数,一查手册,是位显性帧错误,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但是原厂FAE那边拿同系列的芯片做了测试是正常的,还给我拍了视频的,

网友C:
频率低了反而不能正常工作,这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FAE按照我给的配置又是可以跑通的,很奇怪。

网友D:
感觉速率低应该不会出问题,现在发生问题是不是波特率设置这一块建议再确认一下,一般低速发生问题是不是波特率不准确导致的

我也觉得速率低了不应该出问题的,但是实测确实5K会有问题,再怎么改参数都不行,很奇怪

网友E: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吧

不出来波形,只有刚刚下载程序的时候出来两个波形,然后就不出波形了,CAN的错误计数到了就不在发送了

楼主:
目前10K的波特率已经可以了,但是5K的还是不行,10K的采样点要设置在60%左右才行。

网友F:
估计配置为10k和5k的误码率还是比较高

网友G:
虽然是配置成这个速度了 但是实际上有可能会有偏差

网友H:
如果FAE按照你给的配置又是可以跑通的话 是不是考虑硬件连接不可靠的问题呢

网友I:
跟pcb走线以及接地的可靠与否都有关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感觉速率低应该不会出问题,现在发生问题是不是波特率设置这一块建议再确认一下,一般低速发生问题是不是波 ...

我觉得这个跟速率高低的关系不是很大 关键看误码率

网友K:
主动错误标识由6个显性位组成,可以理解为破坏“位填充”原则

但是位填充不是有CAN收发器自动填充的么?我也只是按照规则填充数据,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我也感到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