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关于GD32F103 ADC采集数据被钳位问题

楼主(2022-12-0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采用GD32F103RE单片机进行ADC采样,ADC引脚为PB0进行热敏电阻采集,但是采集出来的数据总是不对。通过把热敏电阻去掉,直接采用两个电阻3K对3.3V分压为1.65V,但是用万用表测试PB0,电压一直为1.92V,电压总是被钳位,把PB0采用浮空模式引脚就正常了,但是采集得用模拟输入。后面用STM32F103RE进行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能够正常工作。一直以为是GD库配置问题,但是改了还是不行。通过很久的时间以及查阅资料,发现MODBUS采用串口2(也就是PA2、PA3),测试引脚电压在4V左右,通过把485芯片去掉,ADC0就采集正常了,后面通过翻阅手册,串口2引脚不支持5V导致内部串扰了,之所以STM32能够工作,应该是内部优化的问题了。分享出来记录下,防止后期在出错。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另外ST的软件不修改就只想直接用也是不现实的。

只需修改分频就可以了 本来也是PIN to PIN兼容

网友B:
还有这个问题,确实有些地方硬件BUG还是不少的!

网友C:
估计有些引脚不能支持5V,强制使用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D:
看来国产替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优化!

整体上还是可以的 我们已经用国产替代了ST了

网友E:
有些引脚还是有点差别

网友F:
楼主分享的确实很好,有时候电压不对确实会对ADC产生影响,我遇到过一个问题是STM32输入电压是5V导致串口收发导致问题,应该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G:
不是很明白 既然已经使用这个引脚做ad采集了  跟他的输入输出模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H:
是呀 不是所有的都支持5V的 大部分还是i3.3V的

网友I:
也不是细节需要优化 只是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特点 只要在手册上说明就行

网友J:
串口的高低电平应该都是一个范围吧 如果在范围内都是可以使用的啊

网友K:
要自己看手册 不能认为是相同的 毕竟是两个厂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看来国产替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优化!

我觉得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难道一定要每个引脚都和国外的相同才可以吗?

网友D(2023-01-09):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难道一定要每个引脚都和国外的相同才可以吗?

没办法,对标的是国外的芯片,只能尽可能的向它们靠近。

网友M(2023-03-23):
有需要GD芯片的吗我是代理商价美1324208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