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机烧坏

楼主(2022-12-07):
用单片机控制12V直流有刷电机老是烧坏,和驱动器电源与单片机电源开启的先后顺序有关吗

2022-12-18 23:52 上传

第二图自左向右为电机驱动板、驱动板的扩展板、STM32F103ZET6单片机开发板,开发板定时器对应引脚连接在扩展板上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正常启动了几次,断电后过两天再看发现对应定时器无法正常工作(其他定时器正常工作)

楼主:
有大佬救救孩子吗

网友A:
烧坏啥了?  口齿不清像是烧坏脑子了。孩子无救了。

网友B:
告诉大家烧坏啥了?

网友C:
如何驱动的,是直接驱动电机吗?还是再完善一下为好。

网友:
没做隔离?光耦隔离控制信号,B1205S隔离单片机电源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哦 ,烧坏的照片呢?

网友E:
首先原理图,然后描述具体操作过程,最后说一下结果,

网友F:
是反电动势的问题?

网友G: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啥了?  口齿不清像是烧坏脑子了。孩子无救了。

大佬你好(不好意思最近忙别的了),就是用STM32F429IGT6的定时器输出PWM波的引脚接在电机驱动板控制信号引脚上,12V电源接在驱动板上,驱动板与单片机共地,然后第一次启动对应定时器就不能使用了,当时不确定又启动了一次,单片机芯片就烧了(芯片发热,万用表测量核心板上3.3V与GND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原理图,然后描述具体操作过程,最后说一下结果,

大佬你好(不好意思最近忙别的了),就是用STM32F429IGT6的定时器输出PWM波的引脚接在电机驱动板控制信号引脚上,12V电源接在驱动板上,驱动板与单片机共地,然后第一次启动对应定时器就不能使用了,当时不确定又启动了一次,单片机芯片就烧了(芯片发热,万用表测量核心板上3.3V与GND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驱动的,是直接驱动电机吗?还是再完善一下为好。

大佬你好(不好意思最近忙别的了),就是用STM32F429IGT6的定时器输出PWM波的引脚接在电机驱动板控制信号引脚上,12V电源接在驱动板上,驱动板与单片机共地,然后第一次启动对应定时器就不能使用了,当时不确定又启动了一次,单片机芯片就烧了(芯片发热,万用表测量核心板上3.3V与GND导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不好意思最近忙别的了),就是用STM32F429IGT6的定时器输出PWM波的引脚接在电机驱动板控制信号 ...

好几个人都把STM32F4玩烧,我用又没烧过。
原因:
1.引脚太密,容易短路,塞点小锡渣都短路。
2.测量驱动板控制脚与地是否短路,光耦的话有没串电阻。
3.测量驱动板控制脚与地会不会输出3.3v以上。
4.可能是电机的干扰通过空间把STM32F4弄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