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1 网络串口透传方案

楼主(2022-12-07):
概述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传统设备出现联网功能需求。串口作为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通信接口,串口转以太网,进行远程数据传输需求逐渐显现出来。CH9121内部集成TCP/IP协议栈,无需编程,即可轻松实现网络数据包和串口数据包的双向透明传输,借助CH9121透传模块,客户可快速实现串口设备联网,大大降低串口设备联网难度并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CH9121网络串口透传模块集成10M/100M以太网口,支持TCP CLIENT、TCP SERVER、UDP 3种工作模式,串口波特率最高可支持到921600bps,模块参数可通过上位机软件轻松配置,方便快捷。
下图为CH9121网络串口透传模块应用框图:
功能与特点
  • 内部自带以太网介质传输层(MAC)和物理层(PHY)。
  • 实现串口数据和网络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
  • 支持10/100M,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兼容802.3 协议。
  • 支持MDI/MDIX 线路自动转换。
  • 工作模式支持TCP CLIENT、TCP SERVER和UDP模式。
  • 串口波特率支持300bps ~ 921600bps。
  • 串口TTL电平,兼容3.3V和5V。
  • 串口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串口通讯,支持RS485收发自动切换。
  • 芯片工作模式、端口、IP等网络参数,串口波特率等参数可通过上位机配置。

网友A(2024-06-04):
只要使用透传的方案 就必须使用at指令是吗

网友B:
透传即在传输过程中,对外界透明,不管所传输的内容、数据协议形式,不对要传输数据做任何处理,只是把需要传输的内容当成一组二进制数据完美地传输到目的节点

网友C:
串口模块接上MCU用透传方式把MCU要发的数据发送到接收端,串口模块不会对MCU要发送的数据做任何处理

网友D:
网络数据的传输收到了串口数据传输速度的限制是吧

网友E:
网络串口使用透传的优点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操作寄存器来实现呢

网友F:
现在网络串口都是使用的透传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