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进入Sleep()还有500uA需要在哪里改进

楼主(2022-12-07):
型号是PIC24fj64ga702

楼主:
一些配置

楼主:
当我配置了485模块的RE 和 DE引脚时,我的休眠功耗会增大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我配置了485模块的RE 和 DE引脚时,我的休眠功耗会增大很多

我应该如何改进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1、芯片的管脚可能存在漏洞的情况,睡眠前配置下不同的管脚模式,看下情况。2、睡眠前不用的外设都关掉

网友B:
其它不用的外设关闭没?没用的IO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1、芯片的管脚可能存在漏洞的情况,睡眠前配置下不同的管脚模式,看下情况。2、睡眠前不用 ...

发现问题了开了RE 和 DE后485模块用了520uA的电流,RE置1   DE置0就可以了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不用的外设关闭没?没用的IO怎么处理的?

发现问题了感谢

楼主:
原因是打开了RE DE后,启动了485模块,功耗正好是520uA,要将RE高电平,DE低电平,让其进入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