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64gs506单片机iic影响pwm

楼主(2022-12-07):
dspic33ep64gs506单片机iic影响pwm输出,初始化iic之后,就没有pwm输出,只有高电平,不初始化就可以有pwm,求解答

网友A(2023-03-10):
有可能是你初始化出了问题吧

网友B:
看看你的代码,你咋写的?

网友C:
一般情况是初始化是有顺序的,你这点要注意一下

网友D:
你是不是复用的操作有点问题啊?

网友E:
高电平之后你可以试试,再重新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F:
看看硬件手册是不是这俩IO复用冲突了啊?

网友G:
只有高电平,那应该不对劲吧,PWM你使能了不?

网友H:
正常来说应该是不能冲突的,除非哪里是配置出了错误导致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官方的demo呀,I2C和PWM的试试结合一下

网友J:
按理来说不应该,如果IO冲突应该会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