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差别究竟哪个好?

楼主(2022-12-08):
如题,高通滤波器,RC+射极跟随器,Sallen-Key扑结构的有源二阶滤波器中,高频部分会受到抑制。这个抑制是受运放本身带宽的影响吗?如果不加运放,单纯的CR网络高频部分反而不受影响,电路本身是高通,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源高通滤波器是不是比有源高通滤波器更好呢?

网友A:
楼主没事思考这些问题干啥?
人的智力行为去设计电路时的是为什么服务的呢?
主角不去分析,去分析电路,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谁最接近理想高通谁就是最好,谁就是最优。那又能怎样呢。
对于信号带宽比较宽的仪器来说:
如分析20-20khz的音频频谱分析仪,频率高过20khz,那是噪音,是干扰。
对于0-30M的频谱分析仪,超过30M,那也是噪音也是干扰。

电路是为信号服务的。
就像我学习汉字,我可以跟淘宝的人说,顺丰快递改价,我立即拍,速度发货。
就像我学习高等数学,后来发现是要用高数的知识,用微分方程去描述这个世界。否则高数100分也没用。
就像买房子,人们关注的是多少平,而不是砖块。是砖块围出来的空间。

综上所述,看到电路,就要立即分析,信号的类型,从而把看到的电路进行归类。
脱离了信号,学了很多电路,你也不一定会用。

网友B:
各有好处,配合使用更好。
有源滤波器因为有运放,所以对带宽有要求,电路复杂,但是可以做高阶的滤波器,方便调整Q值,级间匹配好,级联方便。
无源的,电路简单,带宽大,但Q值低,滤波效果不好,输出阻抗大,级联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有好处,配合使用更好。
有源滤波器因为有运放,所以对带宽有要求,电路复杂,但是可以做高阶的滤波器, ...

很全面,感谢!

网友C:
能用有源滤波器的场合,当然是有源的好,但是频率高了有源的不给力,只能用无源的。

抛开具体的技术指标,泛泛而谈,都是无意义的耍流氓。

网友D:
等新华社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