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IC 做从机,时钟信号出现阶梯

楼主(2022-12-08):
主机是一个测试设备,从机是stm32f103。这里只截取了主机读取从机的波形,在地址发送完之后,CLK线出现了一个小阶梯。在主机向从机写入的时候又是正常的,没有出现这个阶梯,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这可能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吧

网友B:
说明CLK这个引脚,有短暂时间处在悬空状态,既没有上拉,也没有下拉。
应该是软件控制的问题。

网友B:
可以外接1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外接1个上拉电阻。

两条线都各接了一个4.7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C:
有点奇怪,是不是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D:
示波器调的是DC的模式吗?因为我看蓝色线也不正常。

网友E:
蓝色那根线是IIC的SDA吗?怎么有曲线。

@alphashe :那时钟线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足?
是SDA,应该是电流能力不够吧,是一个LDO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调的是DC的模式吗?因为我看蓝色线也不正常。

是DC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条线都各接了一个4.7k的上拉电阻的

如果有外部上拉,那有没有可能,某个时刻,软件把内部下拉打开了呢?
一上一下,所以出现了中间电平。

网友F:
这是由分布电容引起的充电时间

网友G:
感觉貌似是硬件导致的,引入的一些干扰

网友D:
那估计就是硬件的问题了,一般IO口不会出现这种波形的。

网友H: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又有电阻又是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