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使用USB烧录配置问题

楼主(2022-12-08):
为什么我用USB烧录配置后fireconfig里面并没有什么flash刷机选项?

网友A:
这个不是ST的芯片吧?

网友B:
这是在做什么功能啊,没见过

网友C(2024-10-21):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D: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E: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F: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G: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H: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I: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J: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K: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