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使用一个定时器捕获2路PWM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2-12-08):
请求大佬指导一下。STM32使用一个定时器捕获2路PWM信号的时候,我在初始化的过程中使用如下的初始化,可是为什么我只能捕获第2个通道的值,第一个通道的值会被覆盖,即GENERAL1_TIM_IC1_CHANEL这里的被替代,
初始化具体代码如下

TIM_ICInitTypeDef  TIM4_ICInitStructure;
    //捕获通道IC1配置,选择捕获通道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GENERAL1_TIM_IC1_CHANEL;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不滤波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0X0;
    //1分频,即捕获信号的每个有效边沿都捕获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TIM_ICPSC_DIV1;
    // 设置捕获通道的信号来自于哪个输入通道,有直连和非直连两种,这里选择为直连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_ICInit(GENERAL1_TIM,&TIM4_ICInitStructure);
    //初始化PWM模式
    TIM_PWMIConfig (GENERAL1_TIM,&TIM4_ICInitStructure);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GENERAL1_TIM_IC2_CHANEL;         //CC2S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2上
    TIM_PWMIConfig (GENERAL1_TIM,&TIM4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GENERAL1_TIM,&TIM4_ICInitStructure);
    //选择输入捕获的触发信号
    TIM_SelectInputTrigger(GENERAL1_TIM,TIM_TS_TI1FP1);
    TIM_SelectInputTrigger(GENERAL1_TIM,TIM_TS_TI2FP2);

    //选择从模式:复位模式
    //PWM输入模式时,从模式必须工作在复位模式,当捕获开始时,计数器CNT会被复位
    TIM_SelectSlaveMode(GENERAL1_TIM, 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 (GENERAL1_TIM,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GENERAL1_TIM, TIM_IT_CC1 );
    TIM_ClearITPendingBit(GENERAL1_TIM, TIM_IT_CC2);
    //使能捕获中断,该中断是针对于主捕获通道(测量周期的那个)
    TIM_ITConfig (GENERAL1_TIM,TIM_IT_CC1 |TIM_IT_CC2,ENABLE);
    TIM_ITConfig (GENERAL1_TIM,TIM_IT_CC2,ENABLE);
    //使能计数器
    TIM_Cmd (GENERAL1_TIM,ENABLE);

网友A(2024-10-21):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I: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