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cu关于ADC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2-12-08):
在采用pwm触发adc的功能时候,为啥tmr0和tmr1触发都打开的情况下,无论是在pwm中断或者adc用io翻转看波形,翻转频率并不是tmr0和tmr1两次触发的频率,理论上如果两次触发应该是正好是pwm的频率,现在实验正好是一半

网友A:
1:ADC的中断是不是两个都开了即第一段采样完成中断和第二段采样完成中断全打开。
2:T0和T1触发事件间隔是否合理,T0触发后开始第一段采样,如果两次触发时间间隔太短,导致第一段采样完成后,此时的计数器已经过了T1设置的触发点,那么只能等到下一个周期触发T1。T0不被触发
上面两个原因都可以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我按照你的思路去找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