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AM问题

楼主(2022-12-08):
打一个比方,我们有A和B,我们需要将A的值传到B中,我们在程序中开启了DMA,这个DMA是以一定是频率自动将A的传到B中,还是说当A的值发生了改变,才可以将A的值传到B中。

网友A:
要看你配置的是什么模式,如果没有使能M2M模式,当外设产生了DMA请求,DMA就搬运1个数据。如果配置了M2M模式,只要使能DMA通道,DMA立刻就把要搬运的数据数量一次搬完

网友B:
你需要检测到【当A的值发生了改变】,然后再让DMA开始搬运。

网友C:
看设置模式,当外设数据变化,自动开启DMA搬运。

网友D:
当A的值发生了改变,才将A的值传到B中

网友E(2024-05-17):
这个要看你实际应用是怎么样的啊,DMA是可以配置传输模式的。

网友F(点评):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G(2024-10-21):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H: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I: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J: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K: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L: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M: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N: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O: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