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滑动SWIPELIST控件时,一直在闪

楼主(2022-12-08):
为啥滑动SWIPELIST控件时,一直在闪?

网友A:
什么GUI框架?

网友B(2024-05-17):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C(2024-10-21):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D: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E: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F: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G: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H: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I: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J: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