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限位怎么自检?怎么判断限位是否失效?

楼主(2022-12-08):
在需要控制电机行程的时候,通常使用限位开关或红外开关等判断电机运动到位,但随之而来的是想到万一限位失效,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请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哪些方法?

冗余设计在PLC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网友A(点评):
加死挡铁防止出轨.

网友B:

通常要从隔离,保护的角度,隔离要从具体的元件探清楚是通过什么方式设计隔离的,隔离保护的方向

网友C(2023-04-04):

一般有3种方式:1.通过限位开关+反向二极管硬件电路组合实现到位自动断电,再通过反向二极管反向通电实现反向运动。位置移动后自动接通断开胡开关。2.通过霍尔或者光电开关做位置检测,通过MCU处理器检测位置信号实现到位关闭电机。
3.通过采样电机胡堵转电流,结构上发生位置限制,让电机处于堵转状态,由MCU检测电机电流来判断是否到位,产生堵转电流则判断为位置到。(这个方式一定确保堵转瞬间电源带载能力足够,不会由于负载过大遥电源复位,同时庶保证传动机构的机械强度,不会因为短暂胡堵转而损坏运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