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f判断的部分可以省略吗

楼主(2022-12-08):
f括号中的a是代表a!=0吧,为什么可以只写一个a,不用写判断啊

网友A:
这个a就是实际对应的0与1呀,就是真假

网友B:
直接写数值,就是判断这个数值是否不等于0。

网友C:
看你要判断什么,你可以自己试一下,a=0,a=1,a=-1。

网友D:
因为c语言里非零就为真

网友E(2024-05-17):
真或者假,假如你有三个值,分别是0,1,2. if(a) = if(1), 所以0,2不满足条件。但是也往往不会这样写。

网友F(2024-10-21):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G: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H: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I: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J: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K: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L: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M: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N: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O: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