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进入SVC中断后卡住出不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2-08):
如图,freertos中逐步运行,在汇编这里进入SVC 0这一句后就卡在SVC_Handler这里了

隔壁rtos实在没啥人了只能到这边有点跑题见谅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操作系统了?

网友B:
你没有写SVC的中断服务函数,默认的中断服务函数是个死循环

网友C:
找一下SVC_Handler中断函数看看。贴出来

网友D:
可不可以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E(2023-02-20):
先要定位到引起出错的那条指令,才好找出原因。如果是 MDK 的仿真环境的话,可以在 hard fault handler 里下一个断点,然后全速跑,到断点后,用 MDK 菜单里有个专门检查 hardfault 原因的工具(忘了名字),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