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输出pwm波有异常尖峰

楼主(2022-12-08):
用gd32c103控制电机,因为换相时需要重新对某个通道的pwm进行开关操作,输出的pwm就出现了异常尖峰。怀疑是没有使能影子寄存器,但是使能后也没用。

楼主:
有没有哥们儿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用官方例程的6步法输出的pwm测出来也有这个尖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哥们儿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用官方例程的6步法输出的pwm测出来也有这个尖峰 ...

有代码吗

楼主:
这是例程里换相中断里的一段代码,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每次换相需要关断一相,开启另外两相的pwm,好像这个函数就会导致出现尖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例程里换相中断里的一段代码,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每次换相需要关断一相,开启另外两相的pwm,好像这 ...

这个出现尖峰的波是在互补的使能那个通道吗?比如图中的TIMER_CH0使能了,而TIMER_CH0的互补通道每使能,然后这个尖峰就出现在使能的TIMER_CH0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出现尖峰的波是在互补的使能那个通道吗?比如图中的TIMER_CH0使能了,而TIMER_CH0的互补通道每使能, ...

通道和它的互补通道都会有尖峰,只要是使能了这一路输出,如果是没使能那一个通道就不会有。也就是TIMER_CCX_DISABLE这个函数不会导致尖峰,但是TIMER_CCX_ENABLE会导致尖峰

网友A:
那个尖峰脉冲宽度多宽

网友A:
因为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ENABLE);这个函数的内部操作是先清0使能位然后再输出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尖峰脉冲宽度多宽

几十到几百纳秒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因为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ENABLE);这个函数的内部操作是先清 ...

你看看那个尖峰脉冲是不是几个时钟周期的脉冲宽度,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uint32_t timer_periph, uint16_t channel, uint32_t state)  这个函数的内部操作过程是        TIMER_CHCTL2(timer_periph) &= (~(uint32_t)TIMER_CHCTL2_CH0EN);    //会先关掉输出   所以我们的输出波形会拉低
        TIMER_CHCTL2(timer_periph) |= (uint32_t)state;  //使能之后,  输出波形会拉高

所以会出现那个几十-几百纳秒的尖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uint32_t timer_periph, uint16_t channel, uint32_t st ...

就是执行命令一两个时钟周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uint32_t timer_periph, uint16_t channel, uint32_t st ...

哦哦,就是这个原因,解决了,谢谢!不过它例程里也是这样用的,看来这样用这个函数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在已经输出PWM波形时,去修改PWM 占空比?

网友C:
这个只能通过滤波的方式解决了吗

网友D: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E:
这个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F:
应该是硬件问题导致的,但对实际使用肯定不影响

网友G:
建议楼主排查一下硬件看看是不是在这个通道滤波抗干扰这一部分需要加强

网友H:
硬件设计出的问题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哦哦,就是这个原因,解决了,谢谢!不过它例程里也是这样用的,看来这样用这个函数还是有点问题的。 ...

楼主是不用这个函数,用的哪个函数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哦,就是这个原因,解决了,谢谢!不过它例程里也是这样用的,看来这样用这个函数还是有点问题的。 ...

楼主这个函数不这样用,能得到这个波形嘛?还是更换了相关函数?或是方案

网友K:
单片机内部功能模块是不是出现了干扰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uint32_t timer_periph, uint16_t channel, uint32_t st ...

既然是这个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uint32_t timer_periph, uint16_t channel, uint32_t st ...

在哪个位置或者说时间上加入这个语句比较好呢

网友N:
关掉输出的这个语句必须在波形输出之前是吗

网友O:
为什么这个语句会在内部拉低这个电平呢

网友P:
那就不是很清楚这个语句应该什么位置上比较合适了

网友C:
这个是超出了范围了吗?

网友Q:
这个波峰值会有多大?如果减小pwm的频率呢?

网友R(2023-01-09):
这个pwm有什么问题?

网友S:
异常尖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T:
可以增加一个电容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