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电机不转动

楼主(2022-12-08):
芯片用的7811,为什么相同的线路板,相同的程序,有的电机可以运行,换个别的型号的就会出现走两度退两度,一直在一个位置

网友A:
这个和具体电机有关系,需要修改宏定义参数,具体可以查看电机相关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具体电机有关系,需要修改宏定义参数,具体可以查看电机相关文档

按照电机的文档写的参数,每次学习到的ORDER都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步进电机?

网友C:
示波器看看驱动信号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D:
看代码仿真

网友E:
检查一下硬件上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

用的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硬件上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bug?

硬件除了电机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看驱动信号波形就知道了

现在每次学习到的参数都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chen151 :可以找一下相关的FAE
@ningling_21 :按照调试文档上面的调试方法,文档的内容我截图放在下面
怎么学的

楼主:
按照这个文档上面的学习方式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和电机的不同有关系 需要针对不同的电机修改相应的参数

网友G:
针对电机的使用这块 可以有哪些参数进行更改呢

网友H:
这个芯片可以驱动的是哪个种类的电机呢

网友I:
是不是两个电机的功率也不同呢  有没有感觉颤抖呢

网友J:
功率不同 驱动方式不同 还有就是有可能需要一定的配置

网友K:
两个电机的差别是什么 可以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