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及宣传专区] CW32 低电压检测器介绍

楼主(2022-12-08):
低电压检测器(LVD)适用于监测VDDA电源电压或外部引脚输入电压,当被监测电压与LVD阈值的比较结果满足触发的条件时,LVD将会产生中断或者复位信号,通常用来处理一些紧急任务。
LVD产生的中断或复位标志,只能通过软件程序清零,只有当中断或复位标志被清零后,在再次达到触发条件时,LVD才能再次产生中断或复位信号。
本文以CW32L083为例,介绍LVD的使用方法。
低电压检测器(LVD)的主要特性:
1. 4路监测电压源:VDDA电源电压,PA00、PB00、PB11引脚输入
2. 16阶阈值电压,范围2.02V-3.76V
3. 3种触发条件,可以组合使用
电平触发:电压低于阈值
下降沿触发:电压跌落到阈值以下的下降沿
上升沿触发:电压回升到阈值以上的上升沿
4. 可触发产生中断或复位信号,二者不能同时产生
5. 8阶滤波可配置
6. 支持迟滞功能
7. 支持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中断唤醒MCU
上图为CW32L083低电压检测器(LVD)的功能框图,LVD不仅可以监测VDDA电源电压,也可以监测外部引脚 (PA00、PB00、PB11)输入电压,通过控制寄存器LVD_CR0的SOURCE位域来选择,当使用外部引脚来监测电压时,需将对应的GPIO端口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GPIOx_ANALOG.PINy = 1)。
LVD的输出结果可以从PA01/PA08/PC12/PE02/PF02引脚输出,需将对应的GPIO口配置为数字输出模式,同时选择功能复用,下面为具体配置
//LVD   I/O口初始化
void LVD_Port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打开GPIOA时钟
__RCC_GPIOA_CLK_ENABLE();

//将PA08设置为LVD比较结果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PA08复用为LVD比较结果输出
PA08_AFx_LVDOUT();
//将PA00设置为LVD的输入口
PA00_ANALOG_ENABLE();
}

迟滞功能
LVD 内置的电压比较器具有迟滞功能,可避免当 LVD 的被监测电压在阈值电压附近时,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结果发生频繁翻转,增强系统抗干扰能力。只有当被监测电压高于或低于阈值电压达到20mV时,比较器输出信号才会发生翻转。具体波形如下图所示:
LVD的阈值电压根据LVD控制寄存器LVD_CR0的VTH位值决定,有效值0 ~ 15,如下表所示:

数字滤波功能
CW32L083的LVD支持数字滤波功能,以增强系统的鲁棒性,可将LVD电压比较的输出结果信号进行数字滤波,小于滤波宽度的信号被滤除,不会触发中断或复位,如下图所示:

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LVD_CR1的FLTEN位域为1,可使能数字滤波模块。设置控制寄存器 LVD_CR1 的 FLTCLK 位域可以选择数字滤波的时钟:
• FLTCLK位为1,选择HSIOSC作为滤波时钟
• FLTCLK位为0,选择内置RC振荡器时钟作为滤波时钟,其频率约150kHz
相关的宏定义如下所示:
#define LVD_FilterClk_RC150K  ((uint32_t)0x00000000)
#define LVD_FilterClk_HSI   ((uint32_t)0x00000010)

控制寄存器LVD_CR1的FLTTIME位域用于选择数字滤波的时钟个数,如下表所示:
从LVD状态寄存器LVD_SR的FLTV位域,可以读出经LVD数字滤波后的信号电平;当 GPIO 的功能复用为LVD_OUT时,数字滤波后的信号就可以从GPIO输出,以方便观察测量。

LVD中断
LVD支持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中断输出可将芯片从低功耗模式下唤醒。当被监测电压与LVD阈值的比较结果满足触发条件时,可产生中断或复位信号。产生中断还是复位信号由控制寄存器LVD_CR0的ACTION位域控制:
• ACTION为1,LVD触发产生复位 #define LVD_Action_Reset  ((uint32_t)0x00000002)
• ACTION为0,LVD触发产生中断 #define LVD_Action_Irq   ((uint32_t)0x00000000)

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LVD_CR0的IE位域为1,使能LVD中断,满足触发条件时将产生LVD中断,中断标志位LVD_SR.INTF会被硬件置1,用户可以向INTF位写0,清除中断标志。设置控制寄存器LVD_CR1的LEVEL、FALL、RISE位域,可选择不同的中断或复位触发方式,三者可组合使用:
• LEVEL为1,被监测电压低于阈值时触发中断或产生复位
• FALL为1,被监测电压跌落到阈值以下的下降沿触发中断或产生复位
• RISE为1,被监测电压回升到阈值以上的上升沿触发中断或产生复位
相关的寄存器具体位域可参考下表:
根据上述内容,简单介绍配置电压监测例程。LVD的输入通道设置为PA00,输出端口为PA08,门限电压为2.02V,利用LVD的中断实现当LVD输入通道电压低于或者高于门限电压时刻(利用上升沿和下降沿),PC03输出电平翻转一次。

void LVD_Port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打开GPIOA时钟
__RCC_GPIOA_CLK_ENABLE();

//将PA08设置为LVD比较结果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PA08复用为LVD比较结果输出
PA08_AFx_LVDOUT();
//将PA00设置为LVD的输入口
PA00_ANALOG_ENABLE();
}

int main(void)
{
    LVD_InitTypeDef LVD_InitStruct = {0};
    //LED初始化
    LED_Init();
    //配置测试IO口
    LVD_PortInit();
    LVD_InitStruct.LVD_Action = LVD_Action_Irq;    //配置中断功能
    LVD_InitStruct.LVD_Source = LVD_Source_PA00;  //配置LVD输入口为PA00
    LVD_InitStruct.LVD_Threshold = LVD_Threshold_2p02V; //配置LVD基准电压为2.02v
    LVD_InitStruct.LVD_FilterEn = LVD_Filter_Enable;  //LVD滤波模块开启
    LVD_InitStruct.LVD_FilterClk = LVD_FilterClk_RC150K;//LVD滤波时钟为150KHz
    LVD_InitStruct.LVD_FilterTime = LVD_FilterTime_4095Clk;
    LVD_Init(&LVD_InitStruct);

    LVD_TrigConfig(LVD_TRIG_FALL | LVD_TRIG_RISE, ENABLE); //LVD中断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LVD_EnableIrq(LVD_INT_PRIORITY);
    LVD_ClearIrq();
    FirmwareDelay(4800);
    LVD_Enable(); //LVD使能

    while (1)
    {
        if (gFlagIrq)
        {
            PC03_TOG();
            gFlagIrq = FALSE;
        }
    }
}

/** @brief LED I/O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打开GPIOC时钟
  __RCC_GPIOC_CLK_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_LED pin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LEDs are off.
    PC02_SETLOW();
    PC03_SETLOW();
}

//LVD中断服务函数
void LVD_IRQHandler(void)
{
    LVD_ClearIrq();      //清除中断标志
    gFlagIrq = TRUE;     //将gFlagIrq赋值为TURE,使main函数中的if判断语句生效
}

上述例程中的LVD_PortInit()为前文LVD的IO口配置函数,下面例程为通过寄存器配置LVD,具体功能与上述例程一样。
void LVD_Port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打开GPIOA时钟
__RCC_GPIOA_CLK_ENABLE();

//将PA08设置为LVD比较结果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PA08复用为LVD比较结果输出
PA08_AFx_LVDOUT();
//将PA00设置为LVD的输入口
PA00_ANALOG_ENABLE();
}

int main(void)
{
    //LED初始化
    LED_Init();

    //配置测试IO口
    LVD_PortInit();

CW_LVD->CR0_f.SOURCE=1;    //选择待监测的电压来源为PA00
CW_LVD->CR0_f.VTH=0;       //选择阈值电压为2.02V
CW_LVD->CR1_f.FLTTIME=7;   //选择 LVD 滤波宽度为4095个时钟周期信号
CW_LVD->CR1_f.FLTCLK=0;    //选择滤波时钟为150KHz的RC振荡时钟
CW_LVD->CR1_f.FLTEN=1;    //使能 LVD 滤波
CW_LVD->CR1_f.RISE=1;     //下降沿触发
CW_LVD->CR1_f.FALL=1;     //上升沿触发
CW_LVD->CR0_f.ACTION=0;  //选择LVD触发为中断
CW_LVD->CR0_f.IE=1;       //使能LVD中断

NVIC_ClearPendingIRQ(LVD_IRQn);  //使能NVIC中断向量表中的LVD中断
NVIC_SetPriority(LVD_IRQn, 3);
NVIC_EnableIRQ(LVD_IRQn);

FirmwareDelay(4800);
CW_LVD->CR0_f.EN=1;      //使能LVD
CW_LVD->SR_f.INTF=0;     //清除LVD中断标志

while (1)
{
     if (gFlagIrq)
     {
          PC03_TOG();
          gFlagIrq = FALSE;
     }
}
}

/**@brief LED I/O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打开GPIOC时钟
    __RCC_GPIOC_CLK_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_LED pin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LEDs are off.
    PC02_SETLOW();
    PC03_SETLOW();
}

//LVD中断服务函数
void LVD_IRQHandler(void)
{
    LVD_ClearIrq();  //清除中断标志
    gFlagIrq = TRUE; //将gFlagIrq赋值为TURE,使main函数中的if判断语句生效
}
上述例程功能为在PA00的输入电压值低于2.02v或高于2.02v的时刻,LVD会产生中断,PC03的输出电平会产生翻转,可利用CW32L083的开发板和数字电源进行测试,将PA00和数字电源连接,调节数字电源输出电压,在升高至门限电压以上或者下降至门限电压以下,LED1的状态会发生翻转。
LVD的相关函数及功能,可参考下述介绍。

1.void LVD_EnableNvic(uint8_t intPriority);
//使能NVIC中LVD中断

2.void LVD_DisableNvic(void);
//禁止NVIC中LVD中断

3.void LVD_TrigConfig(uint16_t LVD_TR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配置LVD中断/系统复位触发方式

4.void LVD_EnableIrq(uint8_t intPriority);
//使能LVD中断

5.void LVD_DisableIrq(void);
//禁止LVD中断

6.void LVD_ClearIrq(void);
//清除LVD中断标志

7.boolean_t LVD_GetIrqStatus(void);
//获取LVD中断标志

8.FlagStatus LVD_GetFlagStatus(uint16_t LVD_FLAG);
//获取LVD指定的状态位

9.boolean_t LVD_GetFilterResult(void);
//获取Filter结果

10.void LVD_Init(LVD_InitTypeDef* LVD_InitStruct);
//LVD初始化

11.void LVD_DeInit(void);
//LVD去初始化

12.void LVD_Enable(void);
//使能LVD

13.void LVD_Disable(void);
//停止LVD

CW32的LVD的使用介绍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