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为什么你写的代码占用内存这么大?

楼主(2022-12-08):
你做的模块,测试反馈说,进去就卡顿,按钮点击半天才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搞懂怎样估算对象和结构体的大小。
一、如何估算结构体的大小
结构是值类型,它的结构体的实例是存放在栈中或者堆中。
结构体在内存中所占的大小,就是其字段所占的大小,但是,它的大小并不是所有字段大小相加,而是存在一个对齐的规则,在默认的对齐规则中,基本类型字段是按照自身大小对齐的,如byte是按1字节对齐。

struct A  {    byte a1;  }

如上面这个结构体的大小就是1字节,如果是下面这个:

struct A{  byte a1;  int a2;}

这个结构体所占内存大小是8字节,因为int是4字节对齐的,所以只能从第四个字节开始。

如果再添加一个字段:

struct A{byte a1;int a2;byte a3;}

这个结构体大小是12,由于struct本身也要是对齐的,所以它的对齐规则是按照其中元素最大的对齐规则决定的。也就是说上面这个结构体要按照4字节对齐,不足4字节要补齐,所以是12个字节大小

如果想要优化它的大小,可以调整顺序如下:

struct A{  byte a1;  byte a3;  int a2;}

这个时候这个结构体所占的大小就是8字节了。
二、如何估算类的大小
类是引用类型,它的对象实例存放在堆中,对象实例一定是会占用堆内存的,而在栈中,保存的是实例的引用。对象在堆中分成3个区域,vtable、monitor和字段。
其中vtable是类的共有数据,包含静态变量和方法表,这个应该就是类本身所占用的大小和具体的对象无关。monitor是线程同步用的,这2个指针分别占用一个inptr.Size大小,字段是从第9个字节或17个字节开始的,字段的对齐规则和结构体的对齐规则相同,区别是Mono中对象的实例会把引用类型的引用放在最前面。一个对象实例的大小就是 inptr.Size *2+字段的大小。
通过调整字段的顺序,也可以优化对象的大小。
还可以通过StructLayoutAttribute自定义类和结构体的对齐方式。

[StructLayout(LayoutKind, Sequential, Pack = 1)]public struct A {  byte a1;  int a2;  byte a3; }

上面这个结构体强制按照1字节对齐,所以他的大小是6字节,但这样做可能会降低性能。
所以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懂得了如何估算结构体和类的大小,就更容易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们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测试下岗,因为没有BUG他就没工作了

网友A:
要编写精简高效的代码是个大调站

网友B(2023-03-08):
代码写的大是因为定义的全局变量比较多

网友C:
一般得看你程序习惯的,要是全局变量多也会导致代码内存占用的大

网友D:
可以习惯性的使用结构体,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E:
其实都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会定义一个buf,这个buf如果是全局变量,那占得空间可太大了

网友F:
楼主讲的通透,其实就是善用结构体和联合体

网友G:
我一般程序都是这样,能用局部变量就不用全局变量,能用结构体就用结构体

网友H:
编程的好习惯就是要这么养成的,不能因为现在的MCU资源很多,就随意浪费,哈哈

网友I:
还就就是建议全局变量少用,也会减少很多的空间的

网友J:
讲的不错,属实是结构体是个降低存储占用的好方法,而且还可以方便修改

网友K:
有很多工程师喜欢用结构体就是因为这个内存占用问题

网友L(2023-06-10):
如果代码的逻辑非常复杂,包含了大量的条件语句、循环语句和函数调用等,那么生成的机器码就会非常庞大,从而导致代码占用内存过大。

网友M:
使用过多的库函数也会占用较多的内存空间。

网友N:
如果采用了低效的算法或者没有进行优化,就容易导致代码占用内存过大。

网友O:
如果定义了过多的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就会占用大量的内存空间

网友P:
如果编译选项未设置正确,编译器可能会生成一些冗余的代码,从而增加程序的大小。

网友Q:
在需要的情况下启用硬件加速功能、DMA传输模式等,以最大限度地减小代码空间的占用。

网友R:
优化算法和实现方式,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或低效的算法。

网友S:
可以考虑将一些重复代码提取出来,避免过多的宏定义。

网友T:
调试信息在发布产品时需要去除,否则会增加程序的大小。

网友U: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宏定义,这些宏定义在编译时会被展开成对应的代码,从而增加了程序的大小。

网友V:
算法的复杂度和实现方式会直接影响代码的内存占用和效率。

网友W:
在进行代码编译时,可以选择不同的编译选项来优化代码。

网友X:
合理定义变量,避免出现冗余、无用的变量。

网友Y: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和动态分配内存等方式来减小内存占用。

网友Z:
库函数是编写代码的重要工具,可以大大提高开发效率和代码可读性。

网友AA:
所以编码前软件架构,数据结构得先设计好。

网友AB:
程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库函数

网友AC:
在运行时候程序占用内存会越来越大

网友AD:
如果定义了过多的局部变量或者数组,也容易导致栈溢出等问题。

网友AE:
对于大数据量的处理,考虑使用流式处理或分段加载等方式,以降低内存压力。

网友AF:
某些数据结构在存储和访问数据时需要更多的内存空间。

网友AG:
过度或不合理使用缓存机制可能导致内存占用过大。

网友AC:
代码中存在未释放的内存

网友AH:
如果代码中存在内存泄漏问题,即分配的内存没有被正确释放,那么内存使用量会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内存占用很大。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更简单的数据结构和数据类型,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I:
某些算法在实现上可能会导致内存占用较大。

网友AJ:
如果您的代码使用了大量的数据结构和数据类型,可能会导致内存占用较大。

网友AK:
使用不适当的数据结构或算法可能导致代码占用更多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