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问题

楼主(2022-12-08):
用NuLink连着KEIL按DEBUG可以下载运行正常, 直接断开NuLink,开机没有运行,    用ICP烧录也不能运行。搞个毛线

网友A:
不会吧,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难道debug是在SRAM里? 不太可能,  用ST的 DEBUG完都可以断开调试器独立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debug是在SRAM里? 不太可能,  用ST的 DEBUG完都可以断开调试器独立运行的 ...

换个下载器试试

楼主:
这个下载器下载M480没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下boot启,是不是boot 在ldrom里面

楼主: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知道官方有没有技术支持? 用KEIL DEBUG是可以的, 脱机也能跑,  但用ICP烧录不行

网友D(2023-01-10):
是不是不支持相关的ICP呢,建议找官方再确认一下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持续跟进,解决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感觉像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还没有解决,现在只能用KEIL DEBUG下载

楼主(2023-05-30):
这个M460系列CPU算是废了, 只能连MDK DEBUG可以运行,  断开DEBUG再上电不工作,  ICP后也不工作, 一直找不到原因,  同样的操作在M480上一点问题没有